稀油集中润滑系统分配器,有没有?

楼主(2010-08-19):
有没有稀油集中润滑系统中用的分配器,是什么型号的?

网友:
干油用分配器,因为泵流量小、供油点多、不需要连续供油,只能多批次供油。
稀油需要连续工作,所以用节流阀、流量调节器等。

网友:
也有用递进式分配器的,你查贝奇尔的样本

楼主:
系统中有一路分为多路,是不是还要做一油路块?

网友:
您好:我们是福鸟VOGEL润滑系统,烦请您把邮箱发给我,我把稀有分配器的相关资料发给您。稀油分配器一般用在链条润滑及各类机床润滑,并可以调节每个出口的出油量。具体可以详细电话沟通!我的邮箱:chenjievogel@163.com

网友:
我们好像用的环球润电的!可以看看,参考

网友:
回复 网友A:

    您好,如果有空,请将稀油集中润滑分配的相关资料发到以下邮箱:capslock11000@163.com
谢谢!

网友:
首先看流量和点数!
通常润滑点每个点>1L/MIN,润滑点数较少时,选用节流阀+流量计组合来分配流量!
反之,油流量较小,分配需精确,点数还比较多(如应用在汽车行业的压机)通常选用递进式分配器!

网友(2010-09-26):
我赞同二楼的说法,实践中也是这样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