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立方阿特拉斯的风冷冷却器效果不好!---求助

楼主(2010-08-19):
早上好!各位社友!我请问40立方阿特拉斯的风冷冷却器效果不好!可有办法解决?谢谢!

网友:
既然你都有现成的货了,直接问厂家不是更好?

网友:
风冷机型一般效果不好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
1:风冷换热器铝翅片太脏,附着太多灰尘------清洗或吹扫(最普遍的现象)

2:油过滤器周期到或有异物堵塞------检查并更换

3:环境温度是否偏高-------测试环境温度,理想值为15---40度

反问一句:你怎么能肯定就是冷却器效果不好?机组温度高并不一定就是冷却器效果不好,多方面的。缺油、断油电磁阀不动作(不能完全打开)、环境通风不畅······多了

网友:
我们以前直接用水冲冷凝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