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刚刚上了2台注塑机~产品有问题~

楼主(2010-08-19):
公司刚刚上了2台注塑机~ 做的产品为电视机底座~ 但是产品表面要求很严格,产品表面付邮包装膜,不能有划痕,指纹。这些问题都解决以后,产品在付完包装膜以后在保护膜下面会出现大面积的白色,像雾一样的东西,附了一层。什么问题这是?

网友:
能否说具体点?什么材质?什么材质的包装膜?大面积的雾状物,有照片吗?

网友(2010-11-30):
如果没说错的话,材料应该是PP,至少是1000吨以上的机器。出现这个问题的原因,个人认为是产品的成型温度太高,射嘴端的温度差不多在230左右吧,因为是开模后即可包装,缩水时导致的。更换纳米热超导射嘴,降低成型温度,或者延长冷却时间,不过效率低了。请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