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了10年的设计,一个电机选用的疑惑!

楼主(2010-08-19):
做了将近十年的设计,选用过各种各样的电动机,但是有件事一直没弄明白。
当选用伺服或步进电机时,加速时间这个参数很重要。也就是说很大一部分载荷是加
速度造成的。伺服电机的参数里,也专门有惯性矩这个值。但是选用一般的两相或三
相电机,里面没有这个参数,也不用设什么加速时间。想问下论坛的高手们,普通三
相异步电机的加速时间是什么样的范围,都和什么因素有关。(一直都没从原来上弄
明白,所以现在我选用普通电机时,安全系数留的都很大........)

网友:
这其实是一个很难说清的问题,用简单的话基本说不清楚,至少俺说不清楚,但里面的事情,其问题在哪里俺说的清楚,
这个问题,俺与电机厂及控制器厂协调考虑过,想说清楚不是一家的问题,

大虾,你需要从哪里搞明白呢?
电机硅钢片的磁通问题,其时间常数, 磁饱和、及励磁反电势等问题,
控制问题还有一大堆,有细分的要考虑细分的控制方式与电流问题,其间的磁通问题,

俺知道一个问题,就是电机每一批的材料是不一样的,连硅含量都不一样,但玩这个东西是可以的,对每一批产品,专门进行载荷试验,那个数据是准确的,这样只要做一个小试验台就可以了,

最终,哈哈,无果,将来有闲心的时候再玩吧,对其精确结果,谁现在要是敢写一本这个的书,只从理论上就可以精确描述,立即将其打败,

网友:
我一般的理解是使用普通的三相异步电机,启动和运行在时间上的没有什么要求,只要电机加电,电机运转就了。但实际上普通电机启动也有加速时间,只是没有刻意要求,你使用普通电机时没有要求是哪个时刻停那个时刻动,电机转多大角度停转多大角度动。负载大了(负载的当量惯性矩),电机启动时会出现启动慢,这实际是启动加速时间长了,但不影响使用。当选用伺服或步进电机时,加速时间、惯性矩这些参数很重要,因为在启动和运行的时间间隔内被驱动件有动作时间、节拍的要求,如果动作时间、节拍达不到要求,设备就不能协调工作。而启动时间的长短跟电机的惯性矩、负载的当量惯性矩有直接关系。(可在理论力学中看一看运动动力学方面的解释)

游客

网友(2012-04-12):
说的好

楼主(2010-08-19):
我现在疑惑的是选用伺服电机的计算载荷,80%以上都是由惯性矩造成的,所以最后伺服电机的功率也就比较大。如果用普通电机计算,一般都是按恒速的负载加一定的安全系数计算。造成了选用一般的电机比选用伺服电机的功率还小多..............

网友:
补充,三相异步电机与伺服或步进电机的电控原理不同,这也是为了满足电机运动的不同需要形成的不同电控方法。这两类的电机结构都不同。如果要整明白这里面的问题,同时需要电机、电控、机械动力传动等方面的知识。

网友:
我现在疑惑的是选用伺服电机的计算载荷,80%以上都是由惯性矩造成的,所以最后伺服电机的功率也就比较大。如 ...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正常的 比如你蹬自行车 起步的时候比较费劲 一旦自行车走起来了 就不那么费劲了

私服电机跟普通电机区别也在这 由于需要频繁的停和开 所以需要的功率大

游客

网友(2012-04-13):
一语惊醒梦中人,大侠这个比喻用的真好

网友(2010-08-19):
用途不同用法不一样参数自然就不同。一般电机指的是交流异步电机(如果采用变频或其他调速另议)。直接加上额定电压电机马上就会产生转矩Tst,如果这时转子所承受的转矩小于此,电机就会旋转,并随着转速的增加转动力矩也会略增加,这时想要知道瞬时加速度是多少,多少秒之后速度达到多少,转过了多少角度,理论上都是可以计算出来的,数据参看具体电动机的机械特性曲线,和电机负载情况,但实际上这时的情况复杂计算出来的数据不是很精确。
以后随着电机转速的增加,扭矩也在增大,直到达到电机所能达到的最大值TM,任何时候该电动机受到的阻力矩大于等于TM将会造成电机停转。如果电机所受的阻力小于TM电机就会继续增大转速,直到找到一个稳定的转速,和输出的力矩相匹配。另外一点即使所受的阻力矩为零,电机的转速也会小于它的同步转速。

游客

网友(2012-04-13):
P=FV

网友(2010-08-20):
这实质上是伺服驱动与传统的动力驱动之间的差异。
动力驱动的电机,只要通电会转,且其转矩大于负载即可。
而伺服驱动的电机,则要求听话,命令你转或停,转多少圈或多少角度,都要正确执行。
这里就涉及一个转动惯量的问题,它类似直线运动的质量,说白了,就是在旋转运动中的惯性。
所以伺服驱动的电机必须给出转动惯量的指标,提供给设计者计算启动或停止的加减速过程。

网友:
哈哈,楼主挺郁闷啊。
普通电机一般不会用在很精确的场合,比如精确定位,精确速度。能拖得动,不烧就好了。
但伺服电机要做精确定位或者精确速度,扭矩控制场合,要求跟随误差,动态响应,当然对传动系统要进行惯量匹配了。不然动态性能达不到。
普通电机的专业课是电机拖动。
伺服电机是专门的课,还要讲控制理论。
至于电机特性,是会影响到控制效果,但好的控制系统能适应不同特性的电机,发挥其最好的性能。其控制参数是适时变化的。

游客

网友(2012-04-12):
长见识啊

网友(2010-10-08):
总算是长见识了,一直以来都在想对电机研究研究,但却是最简单的步进电机和伺服电机都分不清,谢谢大虾们

网友(2010-11-23):
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

网友(2011-03-15):
受益匪浅!谢谢楼主!

网友:
大学里学了机电传动这科,现在书一丢都忘了,晕

网友:
很期待楼主能用普通电机来精确控制,本身电机的精度都不够,怎么来精确控制啊?要是这个问题能够解决,那小日本的电机在我们国家的销量肯定直线下降,哈哈

网友:
呵呵,支持楼上的观点。伺服和普通的不能相提并论,两个的定位就不一样,在要求精度,还有时间都比较苛刻的情况下,普通电机是满足不了的,因为自身的缺陷所导致,这也是伺服电机的用武之地。
  至于启动的惯性矩问题,这的确是很大的一个制约因素。好比静摩擦系数比动摩擦系数大很多一个道理,刚开始启动很难,一旦运动之后,就很容易了

网友:
虚心                    倾听中。

网友:
普通电机与伺服电机的用途不同,差别太大。

网友(2011-07-10):
普通电机 伺服电机 步进电机 还得好好研究一下

网友:
步进带  步进电机 是怎么样连接在机械上的? 给个图我 欣赏下

网友:
电机拖动都忘光了,得继续学习啊

网友:
长见识了,感谢各位大虾。。。

网友(2011-08-18):
学习了,很受启发,不错的自来哦

网友:
学习了,说出了普通电机与伺服电机的区别呀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吸取各位高手的经验

网友:
前面几楼的说的挺好,长知识了呵呵呵,顶

网友:
当变频器自动设置加速/减速时间时,会更改加速/减速时间以使其与负载相符。加速/减速时间会随负载波动而不断变化。
对于要求固定加速/减速时间的变频器,应使用手动设置 。
按照平均负载设置加速/减速时间 , 可实现满足负载进一步变化要求的优化设置。

网友(2012-04-12):
看了各位大侠们的讲解,好像对普通电机和伺服电机有了一点了解,但步进电机还是不知道

网友:
我认为楼主的 这个问题问的很好。回答的也很好。受教了

网友:
  这个是正常的。比如你蹬自行车 起步的时候比较费劲 一旦自行车走起来了 就不那么费劲了,私服电机跟普通电机区别也在这,由于需要频繁的停和开,所以需要的功率大。

网友:
伺服电机用在精确位置控制中,惯量参数是一定要设置的,好多伺服有自动整定功能,用几次都自动修正传动惯量,能达到要求都不设定,其实高精度的控制还是要人工设定,有一项显示是专门查看传动惯量的,修正传动惯量系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