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图,通过精密铸造或压铸能做出来吗?

楼主(2010-08-19):
局部截面如上图,内六角孔(或圆孔),材料铝合金(实在不行也可以考虑铸铁的),尺寸 150*150*10

就是10mm厚的蜂窝板,每个批次3000件左右,通过精密铸造或压铸能做出来吗?会不会太贵,我要求很低的,就是工作台面用

不懂铸造,请教一下,欢迎拍砖。

网友:
我也不懂。。。。。。。。。。。。。。。。

网友:
我也不懂,顶一下,期待大侠的回答

网友:
压铸是可以的,生产效率和质量都好控制。如果想成本低,可用金属模浇铸,但容易产生气孔,而且壁厚不能太小。精密铸造(融模铸造)一般适合钢件

网友:
完全可以在压铸机上加工,效率还很高。设计一个抽芯模具,就可一次压铸成型,但这个模具可能得一两万元。这种模具的使用寿命,约两万件左右就会出现龟裂纹,看你的图好像对表面要求不太高,模具的使用寿命能长一些。

网友:
精铸、压铸都要开模具,量小了成本高。
简单的办法是把铝板裁成10mm的条,弯成蜂窝状组合在一起。

网友:
用冲压的更方便。。。。。。。。。。。。。。。。。。。。。

网友:
为啥子不冲呢?

您的帖子长度不符合要求。 当前长度: 14 字节系统限制: 20 到 10000 字节

网友:
不要考虑容模铸造
成本太高你根本接受不了啊

网友(2010-09-18):
我认为精度如果要求不太高的话没必要精铸,浪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