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2微米大尺寸外圆的测量技术和测量仪器

楼主(2010-08-19):
精度为2微米的大外圆,直径200-250mm,选用什么测量工具最好?目前在用日本三丰的数显千分尺,测量难度较大。

网友:
这样的尺寸段这样的精度,最好是先选择适合的测量环境。什么样的仪器,环境条件不够也不好达到这样的精度。日本三丰的数显千分尺测量这个,本质上就是在忽悠自己,绝对不可以,不论哪个公司的数显千分尺都不行。
另外,是否表述有误?“精度为2微米的大外圆,直径200-250mm”

网友:
我给你推荐几个东西不知道你敢不感兴趣,是德国KORDT公司的精密外景比较仪,精度很高,

网友:
sorry 传不上去 ,你可以加我QQ 我给你发 312476701

网友:
两点式外径测量仪[德国kordt]

网友:
精度、分辨率、重复测量精度不是一个概念。如果是在现场使用,电子式、气动等等比较测量的方法也可能实现,前提是有好的标准件,完善的补偿方法。比如,实验法确定的一定数量的机床边零件与等温后计量室条件下的差值,等等。对于有些公司的温补软件,也要结合自己实际情况加以修正。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配置对于楼主的零件远远不够

网友:
他的重复精度是1微米的 在目前来说便携式接触测量里面算个很不错的产品,这个量具主要是用它自身的测力来测量的,所以减少了很多人为的因素,不像千分尺可能收劲大点小点测量出来的值会差很多。我觉得一个量仪要让他能达到高的重复精度,就必须最大程度的去减少人为因素

楼主:
呵呵,谢谢大家的建议。外圆直径200-250mm,尺寸精度2微米。确实是比较难于测量。加工环境有空调,但是温度变化还是比较大,19-25摄氏度左右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杨天版主,你可否提供些仪器选择或者测量方法选择呢?看样子你应该是专业搞测量的吧

网友:
最终判断零件合格与否还是要到计量室通过仪器检测,加工的工人要保证零件合格手里也要有相应的测量工具。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不好意思,出差了刚回来。当然可以提供一些,无非还是我在三楼说的那些东西,这个精度在线边测量要靠双方共同协调才更合理一些。根据你9楼的描述,三楼提到的试验就更有必要。对于这个零件的公差,线边重复测量精度至少要0.5以下吧,小了更好。我有把握的估计在0.4以下,再小不敢保证一定可以,毕竟尺寸比较大。如果要进一步,需要了解更详细的信息。

网友:
回复 网友D:

    呵呵呵,你可以问问德国人图片中的量具200-250尺寸段他们敢不敢说1微米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用过这个重复1微米的外径测量仪吗,之所以这样说是我试验过,是在同一状态同一位置多次测量所得出的结果,如果你有更好的办法可以拿出来大家共同交流交流,大家互相学习

网友:
回复 网友D:
小尺寸范围,我当然相信,本来就不是什么高科技的东西,做的人多了去了。你试验的是200-250范围的吗?也可能对于你个人而言,200-250d 尺寸你可以靠手感和熟练程度依然达到1微米。至于我用没有用过,不重要。我很喜欢大家常说的猪肉和猪跑的命题,一定程度上在各个领域都有一定的道理

楼主:
回复 网友B:

    确实是这样,精度最好能在0.5微米,不过我们厂刚买了个mahr的千分比较仪,就是太笨重了。你说的在线测量我很感兴趣,可否发给我些具体的资料?我好和领导说说。呵呵

楼主:
我的邮箱:li_jin_cheng@163.com

网友:
回复 网友C:

估计你们买的和楼上网友图片类似的结构,只是指示表精度提高而已,这个结构在大尺寸段快速测量还是不应该有比较高的精度。有可能的话,还是你把零件图贴出来或者发给我,根据具体的零件才好给出最适合的方法

网友:
电感比较仪、高精度量块、高级别平板比较测量

网友:
我们爱德蒙得做很多这样的尺寸测量啊,用气动量仪就可以了。不过气动量仪的缺点就是不能测你这整个范围的零件,需要每个尺寸一个测头。如果做成电感式可调式的,那么就只需要每个尺寸一个标准件就好了。这种精度必须是比对测量的。另外看到有人说kodrt的量仪,不是说那个不好,只是你的表最精密分辨率也是1微米了,并且表的重复精度都达不到2微米,用来测这个肯定达不到要求的。[qq]117878061[/qq],还有就是用高精度量块比较仪或者内外径检定仪,我们很多产品都可以测你的东西,只是看你的量和用途选择适合的就可以了。

网友(2010-09-18):
日本三丰的数显千分尺,精度可以达到μ级,应该能达到你的检测要求,不过如果是你想需要在线检测,我们可以为你提供技术支持,利用激光精密测量技术,能够作为你流水线生产的一道工序一样,又快有准确,绝对保证你的检测精度达到2μ以下。我们可以帮你设计整套检测系统。如果版主感兴趣可以给你一点我们的资料!

楼主:
回复 网友E:

    我们现在就是用的三丰的数显千分尺,不过这对操作者的技术水平和手感要求太高。测量一直不稳定。我的邮箱li_jin_cheng@163.com
谢谢你发些资料给我。不过我得看看大概的价格。

网友:
数显千分尺测量基本尺寸200,公差2微米的外径基本上是开玩笑

网友:
LZ
1.你这个工件必须在20+/-2度的环境下测量
2.对环境的湿度也有要求哦
3.测量之前必须还要进行等温。

你可以参考我的附件量仪应该能给你解决

网友:
精度这么高的,我还没见过呢。其测量环境对结果影响会很大,所以不管用什么方式测量,严格控制环境条件是很重要的,温度变化十度左右可能就会出现几微的差距了,因为尺寸太大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老板总是要求效率,可是测量上成本太高了基本不予考虑,真不好伺候呢。

网友:
楼主,0.002的精度,请问你用什么工艺保证的?
原爱锡曾经给我公司做个电子测量仪和气动测量仪器,直径差不多是40的,在线测量一直不稳定,我们选择的工艺是磨床加抛光,这个基本就是自己骗自己.重复性和在现行都是骗人的.
气动检具测量比较稳定但测量长度很是问题
电子测量仪测量依靠点测量,测量此尺寸对于基准要求较高,而且受环境影响很大.

网友:
回复 网友F:

这个可能有点以偏概全了,不论电子还是气动或者气电转换,具体到不同的产品、配置精度也分好多种的,当然对环境要求也不一样

网友:
回复 网友B:

    在线测量,特别是这种高精度的在线检测仪器,在设计时候应该考虑到实际的使用环境和检测人员

楼主:
回复 网友F:

    我们主要是最后精磨,靠人工实际测量保证尺寸,不过不太稳定。因为精度太高了,使用的数显千分尺精度相对来说较差。

网友(2010-10-18):
回复 网友F:

    无锡爱锡的气电产品和我们的比是天差地别哟,现在和他们合资的美国公司也破产了,他们的技术更难提高了。
我们要是测2微米的公差,环境好重复性0.1微米没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