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马达的选择,链轮的确定---请教

楼主(2010-08-19):
现在有一个类似输送线的结构,用步进马达驱动,链传动,要求是每两秒前进20MM,请问如何选型步进马达?最好是有牌子更好.另外还有链轮如果一样大小的话,那么齿数是不是奇数偶数都可以?谢谢

网友:
电机你先翻样本,链轮你先看书,再看手册,不明白了大家再讨论。

网友:
选择电机要知道你需要的扭矩(驱动力),惯量等数据。使用链条传动建议使用齿形链,如传递扭矩不是很大,最好使用同步带。链轮传动比是1:1时,齿数是奇数偶数都可以。

网友:
你的要求的速度不快如果移动的部分不出线的话用电机固定的方式比较好,这里面你可以以选择链轮,同步带。如果电机移动的话你可以选择齿轮齿条或者摩擦传动,步进电机就多了,斯达微步的,四通的,好多牌子你自己选择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