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管折弯需要灌砂吗?

楼主(2010-08-19):
方管的截面积是:30x5x0.6,材料是铁,拉制方管。弯管半径R300

网友:
我也想知道  我想知道4*4*1.5的

网友:
你们要折弯的管子数量多吗? 我们可以聊聊啊
QQ 466194847,不用灌沙的

网友:
有多少,不用灌砂的,装饰用的吧?材料是什么材质?

网友:
围弯工装要加抽芯,应该能行;置于4*4*1.5的就不用了,直接围,

楼主:
设备改造试验用,教我最简易折弯就可以,有的说加热,有的说灌砂,也有的说像弯钢筋一样,但要保证孔不变形。

楼主:
围弯工装要加抽芯,应该能行;置于4*4*1.5的就不用了,直接围,

请问抽芯怎样加,形状是什么样的,如何抽出来?

网友:
看大小材料

网友:
ding  ding  ding  ...  zou  ren  lo .na ji fen

网友:
不太懂  不好发表什么意见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