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工艺的师傅们,希望你们进来给小生指个路!

楼主(2010-08-19):
我是刚从学校毕业在一家齿轮厂做工艺,由于刚到不久师傅跳巢了,自己开始什么都不懂,做工艺只能照猫画虎,看看以前师傅的工艺,在想想现在的零件和以前加工过的有什么不同就这样安排工序,最近遇到一些问题:
     工艺的目的是为公司节省工序费用还是以保证自己工艺合理性为基础呢?(也许有人会说合理的工艺才能做出合格的产品,比如说零件结构比较复杂,我看以前的工艺,材料20CrMnTi先调质做个预处理,再精车,而我们有时省略调质同样做出来产品)
     作为一名工艺员在下真的好迷茫,省略一些工序自己老觉得害怕最终热处理时候出问题,
(说的也许不清楚,希望见谅)

楼主:
是自己表达的不清楚吗,没有人回答啊
 希望做工艺的师傅扪给点建议,

网友:
个人意见:工艺的目是指导产品的生产流程,首先应保证能够生产出合格的产品,其次才是最大化降低生产成本。找楼主的说法,你调质工序是省略了,生产成本也节约了,但是产品是质量是否还是与调质过的齿轮一样(我对齿轮不是很了解)?
   而目前按照你这样做,好像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如果一旦出现质量问题,而原因又恰恰是没有调质,那么请问你是否要负主要责任?
   答案不言而喻!

楼主:
回复 网友A:

正像你所说,降低了成本,一旦出现问题就会说是工艺这样安排,自己有点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啊,

网友:
省钱的事不由你操心,那是设计师的事

网友:
那也不得,你总不能用线切割割齿吧。工艺也能省钱的。不过咱们新手还是在保证能出合格品的前途再省钱吧。
另外:做调质和不做调质得看设计的,看齿轮的使用要求。

网友:
回复 楼主:

工艺是保证能够生产出合格的产品,前提是产品是结构首先在设计上达到使用要求(强度,精度,寿命什么的)
因此,工艺路线应优先考虑满足产品的使用(或者符合图纸),其次是根据工厂现有的设备对工艺做改进,优化。
如果为了节约成本,对工艺漏序,造成产品的有缺陷,那么肯定是得不偿失的。

楼主:
谢谢你的回答,以后有什么不懂的会像社区的大侠请教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调质处理一般是安排在粗加工后精加工前的,不是加工前做个预处理。

楼主:
是的,所以老板觉得无所谓,就省略,这是个问题的一方面,别的有的工序都都省,所以感觉机加工行业~~~~~

网友:
有一句话咋说的…………处处差之毫厘,结果谬以千里

网友:
齿轮受力复杂,调质怎么能省......高速运转下,不经过调质有可能发生断齿......

网友:
齿轮渗碳油烧后研磨 齿面硬度>=HRc52.3°以上

网友:
渗碳齿轮所用材料大都是含碳量小于0.25%的低碳钢或低碳合金钢

一般采用正火或等温正火工艺进行预处理,加工过程中常遇到因金相组织中含有大量铁素体

硬度较低而导致拉、插齿加工时粘刀、不断削以致擦伤加工面或使加工面起毛;

或者因组织中出现粒状贝氏体,硬度较高而导致刀具崩刃或刀具损耗快。

不同金相组织、不同硬度对不同切削加工方式(如车、拉、插、滚、剃等)的加工性能是不同的

球状组织对车加工最有利;片状珠光体对拉削加工最好;如20CrMnTi钢,正火组织为铁素体+珠光体

硬度为156~209HB时,滚、剃齿加工性能良好,但会出现拉刀加工困难现象

而采用调质处理,金相组织为回火索氏体+铁素体,硬度为180~220HB时,其车削性能好,

而插齿加工性能又差、且效率很低。

究竟什么样的硬度、组织最适合各种切削加工性能,希望大家都来参与讨论。

网友(2010-09-20):
为什么国产的机械质量老是不过硬(不是全部哈),有工艺才有质量啊。。。

网友:
精加工前的调质处理与否,对后序精加工质量是有影响的,其实它是为了消除在粗加工时带来的内应力,不消除,若是高精度零件是难以保持尺寸精度的(注意:刚加工完可能合格,过一定时间可能尺寸或形状变化)。

网友:
回复 楼主:

    首先,要根据零件图的精度要求和技术要求;
    调质之作用或目的:1、去除粗加工的内应力;2、为后序精加工准备一个合理的硬度;3、使零件的组织均化等

网友:
难道没质检吗  只要合格不影响使用可以减少工序,不过我看你们公司是为了偷工减料而这样做的   一旦出问题就麻烦了啊!

网友(2010-11-21):
呵呵,小企业的通病,工艺不对,调质是不可少的,在精车,最后渗碳,真的强烈建议对所有企业的产品进行质检,不然我们国家的东西就永远走不出去。。。。

网友:
省钱也不是这样的省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