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圆加工成六角形的怎么做成本最低---求助。。

楼主(2010-08-19):
图纸上的是一根细长轴,两头是直径6mm,两头靠中间各有条槽,中间的圆要做成端面直径5mm的六角形状,请问有什么办法?

网友:
六角棒两头焊接后再加工

网友(2010-10-12):
说明白一点好吗我看了半天愣是没整明白

网友:
大哥,买六角方料车两边的圆就OK了留中间六方不车,这还不简单,这种东西没难度啊

网友:
要是想用整料加工,那你就上分度头吧,用普铣都能干

网友:
买六角方料!买六角方料!

网友:
楼主应该插入个图片   我感觉没必要做成六角的  要是插扳手 铣个两个边!

网友:
         整体挤压加工

网友:
专用车床可以车 不要不相信...设计手册上就有,自己找去

网友:
专用车床可以车,六角车效率很高

网友:
楼主说是细长轴,究竟细到什么程度呢??曾经搞过一个一种H4的六角料,长710,要求一端车成长110直径2.8.死去都没有成功,后另辟它路才搞定^0 y3 g) g  w  J# r6 `
六角细长料.车削的直线度很难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