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机接线造成的故障

楼主(2010-08-19):
一台M7130磨头坏了,找我维修,我报价后又有人比我低,老板选择了那个低价的人。后来,修了很长时间无果。再后来说磨头电机坏了,但找了好几个人都说电机没事,老板无奈之下找到了我的一个修电路的朋友,让我朋友修的能转就行了。我朋友不在行,于是又找到了我和他一起去修。我让他把磨头拉了回来,今天去给修了。
     接好电源,合闸,磨头嗡嗡的响,不转,我看了看间隙,调整的不好,好象是侧吸了,于是重新定了间隙和位置,因不是我刮的瓦,便在定位置之前拿下来看了看,实在是刮的太差劲了,我说老板怎么要求这么低呢!
     重新定位后,合闸,还是和原来一样,没有办法,看了看通电时的状态,是侧吸,但是电机气隙正常,没有问题,于是拆下电机定子看了看,用指南针试了试,没有问题,又重新安上定子,测三相电流均衡,也正常,这下子我懵了,难不成是转子断条?但苦于无测量设备,于是接上变压器和电流表进行断条测试,一测,转子正常。这时,我已经工作快一天了,和我一起的朋友也发愁了,他可是修电机的老手了,换线头等也试了好多次了。我看了看天色,感觉今天够呛了,他也烦了,又换了一次线头,我一看,奇怪了,他接的是一三五的线头做头,二四六做尾,但测试表明一四、二五、三六是三组线圈,为什么要接一三五?四五六接在一起,一二三接电源不就行了?他说不行的,他们修电机的有他们的说法,和外面的接法是不一样的。但为什么要把二五对调着接呢?百思不得其解!
     反正他也烦了,我让他一边休息,自己凭直觉把四五六接在一起,一二三接电源,一试,哈哈,转了,我哥们一看都晕了,说是怎么可能?乱接都能转?想了想说,今天咱俩是让人给晕了,这电机拆来时电线端子就全让人给拆了,标记也让他们给弄混了,光看了标记了,就没想到有这种可能。
     一天了,体力活没有多少,但脑袋可没少用,和他修电机时学到了不少的知识,像接线方式,如何测量转子断条,如何用220市电接三相电机等。以后在有同样的问题时自己就可以处理了。高兴!活到老,学到老,有时候,直觉也很重要,一定要大胆,细心,认真,刻苦的学习,才能使自己不断成长!学习并快乐着!

网友(2016-12-11):
经念之谈,值得学习感谢感谢。

网友(2011-05-09):
我是来向大师傅学习的。

网友(2011-01-04):
高手,大师傅

网友:
相见恨晚啊。真的学到不少东西。

网友(2010-09-30):
很高兴又见到“老北京”的帖子了,每次都能从中学到一些知识!!!

楼主(2010-08-24):
回复 网友A:

    对,接任何一相都可以。

网友:
“这电机拆来时电线端子就全让人给拆了,标记也让他们给弄混了”。
这是花了二位检修大师整天的体脑力劳动,才获得的宝贵经验。

网友:
接其中一相就够了吗?

网友:
是没倒相吧,,拆过桩头的有这种情况。

网友:
这事 我也遇到过 ,在UVW的接法后,变成VUW的接法,而且这还是一垂直轴,
 设备一开机,垂直轴就下坠,系统报警,机床无法开启。。。
最后发现是电机接线错误 。。

楼主:
转子断条的测量方法有几种,这里我只讲我认为最好用的一种,低压电流测量法,用变压器输出一电压,电压值最好是在60伏以上(我们用的电焊机的输出),接到电机上,接好电流表,通电,测电流,记住数值,然后不要断电,转动转子,这时电流表会产生变化,如果转子没事,电流变化不大,变化时也很平稳,但如果转子断条的话,电流变化会很大,转动转子的时候也会感觉用力大小的变化。其他方法还有专用检测电路法,转子通大电流磁粉显示法等。但我说的这种方法是最简单好用的。当然,如果有时间,提前做一个检测电路的话,效果会更好。

网友:
问一下,转子断条怎么检测?

网友:
很高兴又见到“老北京”的帖子了,每次都能从中学到一些知识。

网友:
我遇到一个情况,一台370W电机,由于接法错误,电流高达6安培,几乎烧了电机。厂家客服专业电气工程师都出马了。最后换了一种接法,立马解决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