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缝钢管的生产方法有哪些?

楼主(2010-08-19):
各位大侠:无缝钢管的生产除了冷拔外,还有那些加工方法?请大家多多指教

网友:
我们经常会用到无缝钢管(我们厂做化工设备),据我所知还有热轧和冷轧等加工方法。但具体工艺不太清楚。仅当抛砖引玉吧!

楼主:
谢谢,热轧和冷轧好像统称轧制吧?

网友:
我去一个做无缝钢管的厂看过,其工艺流程基本上如下:
荒管-->检验-->修磨-->酸洗-->检验-->润滑烘干-->冷拔/冷扎-->脱脂-->热处理(光亮热处理)-->矫直-->切头尾-->酸洗/钝化-->无损检验-->成品检验-->包装

其中蓝色部分需重复2至3次,先经过1至2次的粗扎,使尺寸接近最终要求,再来1次精扎,尺寸达到客户要求. 矫直是改善管子的直线度和跳动.

网友:
无缝钢管是成熟技术,没有必要讨论这个了吧。
如果自制尺寸,就去拉一个好了,热轧

网友:
隔行如隔山,这个还真不知道。学习了~

网友:
这个还真不知道。学习了,但还不是很明白

网友:
据说冷轧有两滚轮的和三滚轮的,两滚轮的就不用切头尾

网友:
回复 网友A:

    路过,学点东西!

网友:
只是在用,没有考虑这么多

网友(2012-03-07):
二、管材的分类
1、按生产方法分类
(1)无缝管——热轧管、冷轧管、冷拔管、挤压管、顶管
(2)焊管
(a)按工艺分——电弧焊管、电阻焊管(高频、低频)、气焊管、炉焊管
(b)按焊缝分——直缝焊管、螺旋焊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