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缸缸筒内壁如何进行加工?

楼主(2010-08-19):
我最近见一推进式液压缸,它的缸筒所用材料是无缝钢管,加工时只加工外圆和两端接口处。但是我发现所用钢管由于存放时间较长,内壁生锈,这种情况下用作缸筒,势必会对油液造成污染,而且也会影响流量,甚至造成堵塞。我想问一下,能不能对钢管内壁进行加工,以便去除铁锈,增大其表面光洁度。如何进行加工?  钢管相关尺寸:长900mm, 内径37mm, 外径50mm

网友:
可以加工的吧,夹住镗内孔不行吗?

网友:
液压缸内壁可以用磨床磨圆,电镀铬防锈。但是要注意和活塞的尺寸配合,你们既然要放置很长时间为什么不涂油防锈呢?

楼主:
镗内孔可以么?长度是900mm的啊,镗孔可以实现么?

楼主:
关于涂防锈油问题,我也不知道,不过这也是个办法。我发现内壁也有油的,但是还是有铁锈,效果不好。

网友:
手电钻+园钢条+抛光砂布轮。

网友:
液压缸缸筒不管材质是什么也不管前道采用什么工艺最后一道加工工序都应该是珩磨。

网友(点评):
900mm的也可以衍磨吗?是不是需要定做专门的磨头

网友:
磨粒流挤压研磨可以除锈,提高表面粗糙度。

楼主:
上面各位大侠提供的信息都很好,我又查阅了相关介绍,太感谢了

网友:
八楼的我同意,我现在也在做液压油缸呢,东方和拖拉机上的

网友(2014-01-07):
刮完,滚光刀

网友:
做根刀杆滚压及提高表面粗糙度又提高硬度

网友:
我们这边就有好几家专业做油缸的我看他们油缸内孔用深孔镗然后再滚压 最后研磨   譬如煤矿顶柱 劈柴机油缸 自卸工程车  农业机械油缸等各种

网友:
再珩模一次吧

网友:
油缸内壁是要求比较高,而且不允许漏油的。

网友:
抛一下光行不

网友:
按图纸要求做,你管别人怎么搞,别人没叫你加工内孔,你去管它干嘛?

网友:
这个长度的话 采用卧式深孔珩磨

网友(2014-11-10):
最好用珩磨 因为现在的小油缸优先冷拔管 而冷拔管一半用珩磨 不然就滚压 这样也可以 除锈表面硬化 能达到不起修作用  其次是中型镗 最好选一家有山东下来的机子 那里的深孔镗镗处的东西 还是比较好的

网友:
同意8楼的

网友:
如果绣的不重,用尼龙轮抛光一下不可以吗?

网友:
新型的豪克能设备是可以降低粗糙度的

网友:
如果锈渍不是太重的话一般是没有问题的,我们也碰到过你说的现象,不过我们做好油缸后试压200kg72小时,现场使用150kg四个月未出现任何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