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机圆棒怎么车成这形状?

楼主(2010-08-19):
有机圆棒怎么车成这形状啊!用什么机器好,效率要高点的!还是用模具好。

网友:
我是外行,但是,有机材料的话,不费刀,能不能考虑用成型刀。这个如果再加个工装定位的话,那效率一定差不了

网友:
我觉得模具做出来一致性会好点吧,还要看你这工件具体是什么材料。

网友:
数控车就很好————————

网友:
看量,大的话用模具,小的话数控,成型刀都可以

网友:
兄弟,批量大吗,我知道怎么做,我知道谁可以做。

网友:
对的,数控车最适合不过了

网友:
工艺取决于数量。。。

网友:
回复 网友A:

    车床是中国人发明的。蜡台 擀面杖什么的都是这么车出来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精度不高就用磨制,高点就数控。

网友:
当然在普通机床上实惠些,用白钢刀磨成成型刀就搞定了,再抛哈光,漂亮得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