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床纵、横进给---请教

楼主(2010-08-20):
请问大侠,“纵向(0.05-24.3mm/r)和横向进给(0.025-24.3mm/r)”的车床与“纵向(0.1-24.3mm/r)和横向进给(0.5-24.3mm/r)”的车床,最大的特征不同是.....?

网友:
中间各分多少级呀?

楼主:
回复2#          64级,请给予解释,谢谢

网友:
分级数相同的话,那仅仅是中间进给的齿轮变速比不同,没有实质的区别。
需根据你加工的工件材质来选择,加工难加工的材料、进给速度需要较低时选进给量小的车床,易切削材料、有色金属材料等选进给量大的,因为小进给量用不上。

网友:
没什么实质区别,进给小几乎用不上

网友:
应该没什么区别!进给最好在电机恒功率段工作,其实最小转速可以趋近于0的!但给出的最小值越小应该越好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的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