铰孔能加工深孔不?

楼主(2010-08-20):
我要加工的径孔比有1:20,工件比较小,长200,孔20.外径30.因为不想花太大成本,所以想请问下,该用什么方法加工。本人新人。谢谢指教。

网友:
我刚才查了下手册,20的铰刀刀体总长不超过200。

网友:
深孔加工没有低成本的方案,可以选择枪铰刀,一般的厂家都是没有的。

网友:
请问是通孔还是盲孔呀?

网友:
买加长的钻杆就好了。

网友:
你这样的工厂应该选择枪钻,枪铰价格太高,钻头都便宜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如果按照论坛的提问格式把问题列清楚一些,还有可能找到好的解决方案。

楼主:
我刚才查了下手册,20的铰刀刀体总长不超过200。
引用 网友A:

    是啊   都185左右

楼主:
你这样的工厂应该选择枪钻,枪铰价格太高,钻头都便宜啊
引用 网友B:

请问枪钻是安装在普通机床的吗?还是有专门的机床?

楼主:
回复  zhougege

    楼主如果按照论坛的提问格式把问题列清楚一些,还有可能找到好的解决方案。
引用 网友C:

    那    是什么样的格式?找不着

楼主:
请问是通孔还是盲孔呀?
引用 网友D:

    通孔 ,0000000

网友:
回复 楼主:

请看本版置顶

或者点这个链接:http://bbs.cmiw.cn/viewthread.php?tid=102652&extra=page%3D1

网友:
孔的精度是多少啊,能不能两头加工啊

楼主:
孔的精度是多少啊,能不能两头加工啊
引用 网友E:

   Ra 1.60000000000000

网友:
20*200对铰刀来说没问题,

网友:
枪钻可以用专机,也可以用加工中心

楼主:
回复 网友F:

    那直线度可能差一些吧

网友:
能否加工深孔,那要看铰刀的结构了,加工发动机上的凸轮轴孔的铰刀,长径比都在20D以上,发个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