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与铁之间要如何沾得牢又干得快?

楼主(2010-08-20):
如图,这两个件装配在一起,要用什么方法使他们沾得牢而且又干得快呢??麻烦各位大侠指点指点迷津,材质为45#钢。

网友:
胶水咯。。或者过盈配合

您需要多快?

需要多牢?

网友:
乐泰胶,粘接强度高!参考图中的品种!

网友:
两个零件要装配 第一反应 怎么也不应当是用胶粘吧
还是我没看到重点?

网友:
楼主确定装配工艺是粘接了吗

楼主:
嗯,两个件要紧固在一起,不能有松动,以前有用502粘过,但一遇水就松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当然是粘上去能立马就干掉最好啦,而且用其他东西去弄它的时候不会掉

网友:
502粘过,但一遇水就松了,,,,,,,,,,怕是热水吧,502有耐120°的北京产的,别用杂牌。

网友:
回复 网友B:

高强度的都有固化期的,像3楼推荐的603,要不您还是问问乐泰的工程师,看看他们有什么主意?

做过盈配合不好吗?

网友:
给你推荐乐泰胶,我这边一直都在用

网友:
怎么能用胶水呢,乱弹,用铁水泥弄好了

网友:
首先考虑使用工矿,如果超过80度,就不要考虑胶水之类的。

网友:
乐泰胶水,你找个代理,把你的要求说给他,他会推荐你的

网友:
当然“厌氧胶,最好在车个螺纹配合,这样更安全些

网友:
用胶粘45钢,强度需要数据支持,充分考虑各种工况,使用并不普遍。

网友(2023-07-15):
推荐乐泰胶

网友(2024-04-15):
铆接、焊接,胶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