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转位面铣刀的刀具角度怎么查?

楼主(2010-08-20):
我有个疑问(我是新手,可能问题有点搞笑,莫怪),想问下:铣刀盘仅仅标的
主偏角,那其他的角度呢?径向前角是多少?轴向前角是多少?
样本中怎么没有体现这些参数?请指教
(当然刀片是有角度的,但刀槽又不是直来直去的,装上,角度肯定变)

网友:
这个角度刀具手册上没有给,径向前角和轴向前角的正负可以看出来,但是具体角度值不知道。能判断出这种刀盘的前角比那种大就行了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个角度刀具手册上没有给,径向前角和轴向前角的正负可以看出来,但是具体角度值不知道。作为技术员能比较出两种刀盘前角大小就行了吧。你们厂用的是株洲的刀具吗,看你的资料是株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