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一个产品,精密螺旋锥齿轮问题---求助

楼主(2010-08-20):
精密螺旋锥齿轮综合问题求助(材料、精度、厂家、抗冲击能力),请各位老师赐教!

我要开发一个产品,该产品要用一对1:1传动的螺旋锥齿轮传递最大35N.M的力矩,此时的速度在1000转左右,大致功率在4kw。
也有时候会在4000转,此时的传递力矩会相应下降;
载荷性质为中等冲击。
由于产品结构尺寸不允许做得大,所以设计齿轮就有很多限制。
经过结构设计及软件校核,设计为模数=2.5,齿数=22齿的合金钢齿轮刚刚可满足要求。
由于以前从没接触过此类齿轮,心里还是没底。
现就此情况提出问题如下:
1.选用材料38CrMoAL,用调质HRC28-32,表面渗氮是否合适,有没有比此材料更好的材料来满足一个大的保险系数?
2.精度要求为6级,是否能得到小的噪音及低的震动,高的动态精度,要求齿轮带动的输出轴跳动小于0.01mm。
3.渗氮后不再加工6级精度会因变形损失多少?
4.哪些厂家可达到6级精度(或更高),且愿意配合开发产品?
现在齿轮成为这个产品开发的最后瓶颈,请各位老师帮忙指点,谢谢

楼主:
补充:也有厂家说用20CrMnTi渗碳比我这个方案好,可是他不能磨齿,我这里选渗氮工艺原本主要考虑他们不能磨齿的原因,现在想询一家能磨齿的厂家配合,望有渠道的师傅介绍一下

网友:
磨齿的现在也很多的。批量怎么样?如果批量大的话还是采用磨齿的精度要好一些。6级对于铣齿后氮化是很难保证的,本身铣齿就保证不了6级精度

网友:
6级精度有点高,估计国内做不了!

网友:
找‘西飞’,‘哈飞’,都没问题,但便宜不了,

网友:
采用磨齿可以保证到五六级精度,20CrMnTi渗碳的话,必须的再精磨,你那个带动输出轴跳动一丝不好保证吧
本身你加工的轴自身都有跳动

楼主:
问了一个老的齿轮师傅,这里面确实是有些问题,关于精度,用格里森床子铣齿,从前的精度范围基本就8-9级,磨齿能到6-7级,但不是天津机床厂的能达到,社会上很多标称5-6级的弧齿锥齿轮是不怎么付责任的(基本上吹牛),国内能干到5-6级的非常少。所谓的很多作坊做的磨齿机,就是磨亮,反而影响啮合效果。
此外,加研磨剂对跑的方法据说并不十分理想,哪个老师傅说他做过,同种材料配对跑和及用铸铁齿对跑都弄过
就此情况,我也不期望能得到一副6级好齿轮了,能近7级已经不错了,没办法,国内工艺条件如此,而且一般企业也不愿意做单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