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简单电路图,菜鸟求助

楼主(2010-08-20):
请问各位大师,上面是一个简单电路图,其中有按钮SB 、继电器KM 、右面那个是与三菱F2N的plc接口,看不懂的是Y01是要与com接一起,为什么这里和c2.2接一起?菜鸟谢谢各位大师了

网友:
这是继电器型的输出,就是相当于一个小中间继电器。
普通的输出是不可以接220的,不然有多少烧多少。
楼主慎重!

网友:
我认为你的C2.2=COM1

楼主:
回复 网友A:

    220v不可以接吗?好像可以吧,我接过没什么问题哦。不过还是要谢谢您的提醒啊。

网友:
楼主有意思。看贴子都不仔细看,麻烦过过脑子。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楼主真的是一点也不懂,看不懂俺在说什么,这不怪你哈。

网友:
PLC的输出有分继电器输出和晶体管输出,继电器输出是可以接220V的,只要电流在负载范围内即可。晶体管也有不同的电压等级。有直流24V输出和交流220V。楼上的骂人也也要说清楚再骂

网友:
再说人家已经写的很清楚“菜鸟求助”,你天生就会的?哪个不是从头学起的,做了几年有点经验了,也不可用这种态度对待新人,技术无止境人外有人天外有天!

网友:
小伙子,把C2.2改成COM1,放心的接

网友:
先确定你的PLC是继电器输出的,然后在接,不好意思

网友:
这种交流是非常好的!千万别骂街呀!

网友:
我做过很多PLC事三菱的。但是揭发还真是比较生疏,但是看你说的COM1 的话是个公共点吧。你把C2.2改成COM1应该也可以的啊

网友:
三菱FX2N的PLC有C2.2吗?我没看到过啊!我真是见识少哦,应该多学习学习!

网友(2010-09-19):
这是继电器型的输出,就是相当于一个小中间继电器。

网友:
顶,wodexine佩服你,有素质

网友:
来这的 都是要解决问题,提高自己的 啊

网友:
先确定你的PLC是继电器输出的,然后在接,不好意思

    小白飘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