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NUC系统的数控车床的程序能否设置密码保护?

楼主(2010-08-20):
小弟有个为题请教各位同仁,FANUC系统的数控车床的程序能否设置密码保护(就是修改程序时必须输入密码)?如果能设那该怎么设?请各位大虾指教!小弟先在这谢过各位了。

楼主:
个位帮帮忙,。。。。。

楼主:
我们公司的操机员老喜欢改机床里面的程序,经常因为更改程序造成做出的产品不合格。请问各位机床里的程序能不能设置为密码保护,意思就是在更改程序前需先输入密码。或者有其它的办法请各位指点。

网友:
可以,但只是保护9000以后的程序。麻烦楼主翻翻书。俺可不记具体的参数。
另外可以把钥匙锁掉,揣自己包里,谁也不给。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查过了它是用参数3210和3211将O9000至O9999的程序锁住如果要更改的话要来回更改参数,这样的话时间长了容易把参数更改乱,它也只限于O9000--O9999程序号之间。
  机床锁换了很多次了可没换多久就被撬坏了,我们公司的机床也多不好管理。

网友A:
如果你对PLC很熟悉的话可以这样办:
把钥匙开关的信号换掉,比如按一定顺序按键盘的一些键,并且按不同键保持的时间做设置。同时对PLC做查看,编辑的密码保护。这样就相当于密码了。一般人是改不了的,高手想改,怎么都能改。就拿密码保护参数来说,照样是可以破解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楼主说的那个方法好想很深奥,我对PLC不是熟。楼主能给点这方面的资料吗?

网友:
不熟悉就没办法帮你了,抱歉。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这样好了,下班了就把程序考到U盘里,再删掉。看看那些师傅怎么办

楼主:
我们的机床是24小时工作的,主要的还是因为操机人员在工作的过程中更改程序中的切削参数。

网友(2014-04-11):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对PLC很熟悉的话可以这样办:
把钥匙开关的信号换掉,比如按一定顺序按键盘的一些键,并且按不同键保 ...

大侠会改“NO.3220. ”吗?

网友(点评):
没试过,但应该是可以读出密码来的。那天我试试看。现在用FANUC很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对PLC很熟悉的话可以这样办:
把钥匙开关的信号换掉,比如按一定顺序按键盘的一些键,并且按不同键保 ...

大侠可以看这个帖子“FANUC系统的数控车床的程序能否设置密码保护?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70512

网友:
很复杂的事情吧,密码是很重要的

网友:
有那么的复杂吗?我公司工人也会私自加进给倍率。抓住一次罚款100.次次兑现。还有人敢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