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牛的Pro/e挠性零件装配

楼主(2010-08-20):
这是我自做挠性零件,望大家指点指点

网友:
楼主,什么叫挠性零件装配?能不能介召下?贴个图出来?
另外,楼主为什么要把压缩档分割得这么碎呀?

网友:
分得太多,我下载不了,我的积分不够哟。楼主,什么叫挠性零件装配?

网友:
挠性是不是指零件可根据装配情况实时调整呀?

网友:
饶性,就是指零件的某个尺寸参数可以变动

网友:
应该不错的而可惜没有软件打不开

楼主:
回复 网友A:

挠性就是在原来的数据上可大可小,但零件的原数据不会变.比如弹簧,在装配时,肯定要把它拉长或压缩.这就挠性

网友:
楼主能不能发到的邮箱里呀,我的邮箱是xiaowuzhi@126.com,谢谢。

网友:
路过,随便看看,有空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