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蜗杆,无图纸,只有实物样板---求助

楼主(2010-08-20):
现在要加工蜗杆,材料是铜的,因手头上没有图纸,只有实物样板,具体参数也不懂, ,请教各位前辈了,用什么刀具加工呢?还有样板的蜗杆是什么参数?我对蜗杆一点认识都没有。先上图

网友:
找滚齿的人问下 。。。。  不会算模数的 顶下

楼主:
找滚齿的人问下 。。。。  不会算模数的 顶下
引用 网友A:

谢谢帮顶 ,共同交流

网友:
模数0.5,就这么简单!!

网友:
和加工梯形螺纹基本一样。只是一般标准梯形螺纹是30度。普通蜗杆是40度。再就是蜗杆的螺距=模数X3.14。其中径和其他参数请查阅手册。磨刀和测量可以对照实物。

网友:
铜蜗杆比较少见啊,铜蜗轮倒是不少呢,呵呵!蜗杆当然是车了,蜗轮可以使用滚齿机。

网友:
干不了就外协吧,省得给人家干错了

网友B:
这个有车床就简单
1。 在不清楚模数的情况下,夹在车床上,随便装把刀或者其他东西,把车床齿轮箱挂到最小模数开始试着走刀看看,总有一个模数对得上。
2。在知道模数以后就要计算刀尖宽度,也就是齿底宽和齿顶宽了。还要计算齿深,否则浅了配不进齿轮哦。
   我脱离车床很长时间了,一般好少有蜗杆车,有些车工做了几十年都没车过呢
   刀尖宽度=模数X0.728-间隙X0.2    模数蜗杆40度,径节蜗杆29度。
    上面的计算公式是多年前记下来的,不知道错了没有。
   不过可以在机械加工手册上查出来。
   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
应该是模数0.5的单头蜗杆,螺旋升角不大,很好车的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的帮助,刚才在百度找到一些计算公式的资料,就按照公式算了各部位的参数,但不知对不对,请各位指正,我的理解能力差,还是觉得模糊,现在发上来给大家看看1,传动比=144
2,中心距=38.25
3,蜗轮孔径=73
4,蜗轮节径=72
5,蜗杆节径=4.5
6,蜗杆导程=1.57
7,螺旋角(导程角)=2.25

网友:
铜蜗杆比较少见啊,铜蜗轮倒是不少

楼主:
铜蜗杆比较少见啊,铜蜗轮倒是不少
引用 网友C:
这是低速传动的,为了减轻重量所以用铜做蜗杆

网友(点评):
铜的密度比钢材的密度还小吗?真是第一次看见!!呵呵!

网友(点评):
他的意思是涡轮铁的比铜的轻吧

楼主:
这个有车床就简单
1。 在不清楚模数的情况下,夹在车床上,随便装把刀或者其他东西,把车床齿轮箱挂到最小 ...
引用 网友B:
谢谢你的指点,我现在想在数控上加工,材料是铜的,用什么刀具加工好呢?还有因为数量只有一件,买数控刀不划算,暂时想用普通车刀加工

网友:
铜好加工  虽然材料费要高一些  有道理

网友:
蜗杆的头数和外径都可以知道的,在查表计数一下就可以出来了,基本上蜗杆都是标准的

网友:
机械设计师手册可以直接查的。
1、模数
2、齿数
3、螺旋升角
4、压力角
5、中心距
楼主,你的测量方法好土啊

楼主:
机械设计师手册可以直接查的。
1、模数
2、齿数
3、螺旋升角
4、压力角
5、中心距
楼主,你的测量方法 ...
引用 网友D:
没办法啦,菜鸟一个,我查过机械手册,是有公式的,但很复杂啊,毕竟没接触过蜗杆,理解不了,麻烦你帮我算算看,齿高,齿厚是多少?

网友B:
谢谢你的指点,我现在想在数控上加工,材料是铜的,用什么刀具加工好呢?还有因为数量只有一件,买数控刀不 ...
引用 楼主:

     单件的在数控加工太麻烦了吧
     蜗杆齿深比普通螺纹要深得多哦
     等你编好程序的时候在普车上已经做完了
     你这个蜗杆在普车最多1小时搞定了
     是包括所有加工时间哦
     对自己磨的刀具够自信的话 建议用合金刀
     因为铜材发热快 合金耐高温
     没经验的情况下建议用白钢
     慢慢车吧 因为白钢也怕高温
     不管用什么材质的刀具 都得分粗车精车
     自己磨刀记得用万能角度规

楼主:
到底用什么刀具加工好啊,还有想问一下,用普通车刀在数控上加工可以达到几级精度?谢谢各位

楼主:
单件的在数控加工太麻烦了吧
     蜗杆齿深比普通螺纹要深得多哦
     等你编好程序的时候在普 ...
引用 网友B:
这条蜗杆精度要求很高的,在普车上可能达不到要求,所以在数控上加工,想问一下,在数控上加工能达到几级的精度,转速开多少转合适呢?背吃刀量多少?大概给个参数吧,呵呵,问题多了一点

网友:
你自己看看,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网友:
控制压力角及啮合处的齿厚

楼主(2011-08-07):
引用 网友B:
这个有车床就简单
1。 在不清楚模数的情况下,夹在车床上,随便装把刀或者其他东西,把车床齿轮箱挂到最小 ...

你好,谢谢你的热心解答,今天试车了4条,还没有成功,螺距基本对了,按公式代入模数0.5*3.14=1.57(螺距)
但刀尖还是算不出来,我是按样板大概磨的,到底是多宽,没有测量,如果按你的公式代入0.5*0.728-间隙*0.2,那么算出来刀尖应是0.344,(我算间隙是0.1)请问这样算对不?实际间隙参数是多少呢?
还有螺纹要车多深呢?书本写得太复杂了,以我的水平是理解不了,望你在百忙之中,解答一下

楼主:
顶一下,等待高人热心帮忙

网友E:
汗,都一年了,楼主还没搞明白啊,这种先算出尺寸在车就是了,没把握就用个棒料先试着加工一个,和梯形螺纹加工差不多。
以前见在滚齿机上加工类似的,不知道和这个有什么区别。

网友:
学习学习 做出来没那啊

网友F:
0.697乘模数是刀尖宽,2.2乘模数是齿深,0.843乘模数是齿顶宽,3.14乘模数是导程  我平时就是这么算的。除了测绘用的蜗杆 其余的都不算太精密的 看你的照片了  用齿厚卡尺就可以了 如果不放心再用齿厚千分尺

网友:
很简单,跟车梯形差不多,只是角度不一样,蜗杆的角度应该是40度

网友G:
这个帖子发帖时2010年的,到现在还在讨论,真不知道LZ可认真看过成大先主编的机械设计手册,一目了然,而且看过上面的一些回复,好多都是想当然的在那计算数据,LZ就跟着一起糊涂...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帖子发帖时2010年的,到现在还在讨论,真不知道LZ可认真看过成大先主编的机械设计手册,一目了然,而且 ...

不好意思,由于2010年这段时间都很忙,蜗杆暂时放在一边,加工手册我这里都有,由于我不是读技校出身的。而且我这里是小作坊,这里没有师傅可请教,对手册很难理解,我要的就是想得到简单而又实用的计算公式。(有些其实很简单的东西书本写得非常复杂,不是一般人能理解的),蜗杆已经加工出来了,但精度就不知能不能达标,请你看图

楼主:
引用 网友E:
汗,都一年了,楼主还没搞明白啊,这种先算出尺寸在车就是了,没把握就用个棒料先试着加工一个,和梯形螺纹 ...

你好,蜗杆已经加工出来了,从来没接触过蜗杆,我去问很多做了十年的车床师傅,他们竟然也说没车过。
对照手册只能有点肤浅的理解,我试车几条出来了,给个图你看

楼主:
引用 网友F:
0.697乘模数是刀尖宽,2.2乘模数是齿深,0.843乘模数是齿顶宽,3.14乘模数是导程  我平时就是这么算的。除了 ...

谢谢你给我简单又实用的参考数据。怎么我的手册里查不到这些数据呢?我的是(实用车工计算手册第三版)(机械工人切削手册第六版)

网友:
这个不好车。容易断刀

网友:
自己买本切削加工手册上面有怎么计算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给我简单又实用的参考数据。怎么我的手册里查不到这些数据呢?我的是(实用车工计算手册第三版)( ...

机械手册里有  好像在齿轮数据的那一章  有一节讲蜗轮蜗杆的  0.697这个数 也是根据手册里的公式推出来的  间隙是以0.2为参数的

网友:
楼主的照片看了 模数挺小的  好车

网友:
呵呵 车的还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