夹具固定,Cr12焊接---请教

楼主(2010-08-20):
我企业有一付夹具,是用螺丝和肖子固定在车床法兰盘上.但由于多种原因易走动,造成工件偏差0.01.夹具材料是Cr12淬火的.现想用电焊或铜焊固定它(点焊).
求教各位!

网友:
⊙﹏⊙b汗               焊完了 再加工夹具的尺寸就好了 。

  0.01 的公差还大吗。 。。。 汗

网友:
用二氧化碳气体保护焊焊下试试,电焊不咋地。

楼主:
回复 网友A:

现在是想把夹具点焊在法兰上,发兰是A3的材料.是加工偏心轴,总长298mm,直径分别是29,25,17.5,15.偏心是12,长83.5,要求跳动不大于0.01.现在主要是:如何使夹具与发兰焊接,而又不能让法兰变形.如果加温预热,高温回火焊接节,法兰会变形.因此望高手们帮忙解决.再次感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3楼的方法,我在这方面是门外汉.能否再讲得详细点,越细越好,谢谢.

网友:
想想别的办法吧,焊接不可取,况且0.01跳动是怎样产生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6楼.我再想办法.

网友:
焊不牢的,我都试过了,焊了不耐用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关心

网友:
Cr12用铜焊银焊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