厂里做的长轴要加长,45#钢 焊接---请教

楼主(2010-08-20):
俺现在的厂里做的长轴,45#材质,现在要改长。

在轴头位置先镗孔, 然后加热后镶进 圆钢。  轴没有调质过。  台阶的接缝位置 是用 507 焊条 焊接的。有些气孔,车的时候用 422补焊过, 完了以后表面是看不出来。 想问问有没有什么隐患。

  有一根 没有冷下来 就 上车床车了, 车工由于温度高就冲了水降温车的, 求问  会不会 有 横向裂纹之类的。

  如果想探伤是用  UT 还是 RT 。  这个刚看到的,   有什么区别吗 ????

    黑色是焊接部位, 红色是镶进去的 , 紫还是粉红来着,那是打的销子。
    最细段尺寸是88 ,25的健 。中间段是 130    蓝色的尺寸是 190 , 镶进去的是120 。  单位 MM

网友:
具体情况具体分析,45#钢焊接没有太多的把握,只是连在一起,强度和韧性谈不上

网友:
楼主这加长轴有三重保险 焊接 过盈配合 销,我们厂有些加长刀杆也是这么修补的,应该没问题

网友:
焊接后,一定要先退火处理!不然会有变形的!

网友:
俺也有个相同的问题,就是一根3m多长的轴,中间部分用45#无缝钢管外径76x8,两端焊接45#轴头外径70(过盈配合部分100mm),此轴传递扭矩,也承担着很大的弯矩。通过计算表明,空心轴和轴头的安全系数都为1.7。
俺想对此轴进行调质处理。现在不明白的是:先焊接,再调质(焊接处在调质过程中容易开裂)。另一种工艺就是先将无缝钢管和轴头调质,然后焊接,再对焊接处作退火处理(焊接处硬度下降,是否强度下降,因为轴不是太粗)。
请高手指教,你们这样的情况是怎么做的呢?

网友:
没有问题。以后焊轴一定要找技术好的工人

楼主:
以前一直是这么做的,    原来帮钢厂里做的  辊筒, 也是这么解决的, 从没在 焊接处断裂过 。

    只是, 一朋友过来玩,   他们做到轴,在轴承档位置小了 0.02 。  就电焊补了,然后再 台阶的 R 位置也补了 。  材质上45#  调质的 。

     结果被对方质检看出电焊等 痕迹。   然后 探伤, 有 很多裂纹。最大 7MM 深度  竖裂纹, 不是横向。

  所以被说的有点慌。

网友:
有销子固定,可以考虑不用焊接,我们厂了原先用45#焊接的断了很多,现在已经不敢用了!

楼主:
谢谢楼上, 看来要探伤一下。 心里有个底

网友:
受教了  顶一下回帖者..................

网友:
直接焊上在上车床小菜哦吼吼

楼主:
楼上。。。看了很晕啊

网友:
45钢焊接性能差很容易有裂纹·焊后要保温 还要时效如果你的使用负荷不大直接过盈敲上去 要是还不放心在陪个销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