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自动氩弧焊,出丝不畅---请教

楼主(2010-08-20):
焊接铜材,使用Φ1.6焊丝,送丝软管Φ3.2,焊机630A焊枪400A,1.6导电嘴,然而经常出现出丝不畅的现象,对焊接质量影响非常大。
* z6 c6 K; P8 `2 S请各位大侠指正。

网友(2010-10-28):
检查下送丝结构是否会卡丝, 经常送丝盘不规则引起焊丝变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