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载机的升级改造及多功能发展-欢迎加入讨论

楼主(2010-08-21):
滑移装载机由于附具多种多样,而且可以快速换装深受用户喜爱。尤其是配置了双向调平阀后,可以实现装载机铲斗升降是双向自动调平,还可以实现叉车叉板作业升降的双向调平,大大提供作业效率。BOBCAT,CASE的滑移装载机都有这种功能。

近来国内装载机厂也有向多功能发展的趋势。动臂杆头配置换装头,可以换装附具。但由于其原有杠杆系的限制,有不少附具的功能无法实现。但也有不少装载机厂家根据滑移装载机的动臂机构更改设计,以满足多功能附具的作业要求。有了双向调平阀,很容易实现重载叉车作业。

坛子中大侠不少,想必都有不少经验。这里以双向调平为例,抛砖引玉,欢迎就此话题发表意见,介绍经验。

图中为装载机换装叉车叉板的图例。

滑移装载机铲斗升降双向调平

网友:
看来装载机或工程机械的附具要成为新兴产业了。
……还是已经形成了呢?
其实,俺觉得可以将工程机械理解为移动的机器人系统,不知对吗!
像变形金刚,握不同的武器,完成不同的战斗任务!

网友:
第一輛車,真的,在台灣我沒看過,推高機也沒這種類,在戶外使用吧?

楼主:
看来装载机或工程机械的附具要成为新兴产业了。
……还是已经形成了呢?
其实,俺觉得可以将工程 ...
引用 网友A:

    是的。兵器才十八般,可我见到的滑移装载机的附具竟然有50多种。这还不包括改了遥控以后可以增加的危险品转载附具。在TEREX的装载机上,挖掘机竟然成了附具,这应该是最大的附具了。

网友:
嗯……,好玩儿!
咱们发展它怎么样?

网友:
"近来国内装载机厂也有向多功能发展的趋势。动臂杆头配置换装头,可以换装附具。但由于其原有杠杆系的限制,有不少附具的功能无法实现。但也有不少装载机厂家根据滑移装载机的动臂机构更改设计,以满足多功能附具的作业要求。有了双向调平阀,很容易实现重载叉车作业。"
楼主的经验可不少,国内外装载机向多功能发展的趋势是市场发展的趋势,以前掏汰的产品到现在看来还很适用,其原因是观念在变,经济发展市场需求大,缺口大。天津工程机械厂曾经生产一种带有转盘的全向旋转的装载机,可换装挖斗,前轮转向,马力强劲,性能好,功能也不错。如果稍加改进,比如改为前后轮都可转向,既可蟹行,又能原地转向就很完美了。

网友:
天津工程机械厂曾经生产一种带有转盘的全向旋转的装载机掏汰的原因很可能是动臂力距大,与同功率的装载机相比铲斗载量小,转向没有折腰转向好,如果在轮距上改进,加宽轮距,转盘加配重后铲斗装载量加大,又改为前后轮都可转向,既可蟹行,又能原地转向,功能也就不错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15年前见过约翰.迪尔的具备这种功能。

网友:
回复 楼主:
一种国外进口的井下装载机采用两只踏板控制装载机的前进后退,速度由踏板的行程控制,非常灵活方便。

楼主:
各控制左右履带行走,踏板角度大小控制车速快慢,。

回复 网友B:
是否是两个双向踏板,各控制左右履带行走,踏板角度大小控制车速快慢。
我们在滑移装载机安装的无线遥控系统有同样设置,不同的是用手操作两个单轴双向电子摇杆。各控制左右履带行走,踏板角度大小控制车速快慢,若左慢右快则车辆向左转向,若左进右退,则原地360度转向。
由于滑移装载机多是液控系统,进行无线遥控改造非常方便,加装电液比例减压阀系统即可,可保留手动减压阀原液控系统。改造成本约3-4w.

网友:
回复楼主,以前学校在天津地铁实习时开过这种车,国外进口的井下轮式装载机,两只踏板分别控制装载机的前进后退,速度由踏板的行程控制,前进后退的行驶速度很快,抬起踏板就能停车,另外还有一个制动器踏板是紧急情况下使用,行驶方向是由一只水平放置的操纵杆控制,左搬左转向,右搬又转向非常灵活,2立方米装载机铲斗分别由两根操纵杆控制,非常强劲有力,在天津一条大街的工地现场开了十多分钟,感觉还算不错。

网友(2014-05-18):
山猫A770四轮转向装载机图http://product.21-sun.com/proDetail/A770_pic.s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