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命名后,更改新3D图后怎样关联新2D图?

楼主(2010-08-21):
复制3D和2D图纸重命名后,更改新3D图后怎样关联新2D图?

因为二个工件类似,
我已设计好一个工件的3D,并转换好2D,
为图方便我复制了这个工件的3D和2D
1、并同时更改名称;
2、修改3D图;
3、打开2D图发现2D图中还是原2D图的尺寸,关联的3D图形还是复制前图形。

问:怎么样才能在此情况下使2D图关联新3D图?
我的版本是2008,一朋友说要使用solidworks EXplorer,他是使用2006版的,
但我机子上此文件未安排,请教怎么安装?
还有没有更简单的解决办法?

网友:
这个需要点难度,期待高手

网友:
哪位高手回答正确,给予加分!

网友:
改了模型名称就变成另外一个模型了,2D图纸能关联不相干的模型?SW威武。
PROE里面要同时打开模型和工程图才能改模型名称。

网友:
楼主有看到下面的提示吗?一般看到提示后选择改名后零件即可,但有点时候也会出问题,所以改名要慎重啊

网友:
这么简单的问题,回答清楚却很麻烦
(老鹰要记得加分哦)
1:复制2D和3D到另外一个文件夹,重命名
2:SW打开这个文件夹,单击2D文件(注意,是单击!)
3:注意看图,点击“参考”
4:双击:名称,在打开的对话框里面点击你要连接的3D文件。
5:回到参考对话框,2D和3D通通变成绿色。
6:ok,完成。

网友:
楼上正解。
如是PROE的话,那没辙了

网友:
俺一般都用SolidWorks Explorer 来进行管理,
这也是solidworks为管理文件专门开发的插件

另外,如果你只是的改了名字,软件为提醒你找不到原来的文件,
你重新打开就可以了。

如果你要是复制的文件,文件还会关联原来的源文件,
这时候如果你把源文件夹改个名或换个位置,也会提示你找不到文件,重新打开你想关联的文件就可以了

楼主:
非常感谢西门大侠的指点,问题撤底解决!
5楼大侠的方法可以应急,也不错,不过缺点就是如同他自己所说,容易混乱图纸出错。
8楼大侠的方式同5楼一样,SolidWorks Explorer 这个程序我已在顶楼说过本机中没个这个
在2008中点击工具,点SolidWorks Explorer ,就跳出“不能启动SolidWorks Explorer ,请确定已安装SolidWorks Explorer 2007。”
所以不能用此法来进行管理。

网友:
也来混点儿分。打包功能。原文件test1,改名后test2。

网友:
这个不难,我以前就经常用到

网友(2010-10-20):
楼上的都太复杂了!!!!!
很简单复制到另外一个文件夹就行了!!

网友:
我的愚解:楼主用“另存为”试试。

网友:
我也不会,期待高手帮帮忙,有高手就帮帮我们。先谢谢了。

网友(2012-10-24):
我也正为此事烦恼啊

网友:
10楼简单易行,正解

网友:
常用的方法是打包,在打包里更改2D和3D名称,这样3D图在更改时,2D图也会相应的改动。

网友:
1.在“打包”选项中统一改名。
2.用slidworks exporler改名。
3.没用上面两种方式的话,就手动重新添加一次关联。

网友:
谢谢各位高手了,今后敢该文件名称了

网友(2014-08-20):
13楼的另存为不行的,三维模型与工程图还是不关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