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镀硬铬是不是肯定会留下两个空白原点

楼主(2010-08-21):
加工后, 零件的两头会有两个不同程度大小的圆没办法镀到? 问了加工单位,说是没有办法解决, 但是时间长了,这两个点会生锈... 请问有没有解决办法

网友:
工艺限制,不可能解决,完工后可刷点清漆,或者手喷锌即可防锈

网友:
根据镀硬铬的工艺来看,防锈应该不成问题。

网友:
不知道留下的圆点大概有多大?

楼主:
不一定,有大有小, 大的直径在7mm左右,小的3mm左右, 产品本身类似一个圆柱形, 直径大概在21m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