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3.0MM 的铝板上开一条弧形槽 ,要用什么刀具?

楼主(2010-08-21):
用雕刻机开槽,  开这种形状

楼主:
回复 楼主:

少了个图。。。  用过那个 雕铝复合板的 3D刀, 不出屑。  请教下

网友:
加工中心上去吧,如果量大,精度不太高,那还有土办法,关键是你这工件有多大

网友:
在加工中心上用成型刀具不行么

楼主:
就是因为材料很大才上雕刻机啊.  2M*1M 的铝板

网友:
精度的要求怎么样
如果要求不是很高的话
那就很容易解决了
毕竟你是组加工吗

网友:
手工雕刻,或专用雕刻机雕刻。

楼主:
粗加工, 我这里就有雕刻机, 但是我不知道哪里有这种刀具卖

网友:
磨个成形刀就是了。

网友(2010-09-25):
上铣床用分度头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