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做这个弧面怎么做啊?

楼主(2010-08-21):
就这个小弧面,用什么指令做啊

网友:
放样吧,你那图这么多不规则的地方,最好就是放样了。

网友:
扫描应该也可以吧....

网友:
忽悠!楼主是用什么命令整的,详解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是拿出去用抄塑机扫描的,拿回来没用,要重新测绘~~就那个曲面比较难画。。放样,扫描指令都用了,画出来不像

楼主:
回复 网友B:

    怎么放,我放过了,放出来不像。。没有漂亮的弧面。有高高低低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怎么扫啊,步骤是什么呢///

网友:
这个需要点难度,期待高手

网友:
分步走,先选好起始放样和终了放样,在他们之间再做一个放样面,或者是在起始和终了之间多画几条引导线。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准备割一个球面装上去。。呵呵,后来试了,还不错。。

网友:
先切割后倒角不行吗?

网友:
有难度,期待高手,坐等

网友(2010-10-22):
割球面整上去,应该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