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氮化硼用什么刀呀!

楼主(2010-08-21):
加工氮化硼应该选什么刀呀!

网友:
不知道 期待高手解决。。。。。。。。。。

网友:
真有这个需求还是随口问问啊。。。还真不知道

网友:
用激光切割开然后用金刚石砂轮磨,没听说过还有什么刀具能加工这个的

楼主:
那上面的螺纹怎么做呀!就是车出来的,美国进口的!

网友:
那上面的螺纹怎么做呀!就是车出来的,美国进口的!
引用 网友A:

    车出来?估计够呛吧。加工他只有用他自己本身才可以。就像修磨金刚石刀具直接拿金刚石粉修磨的一样。个人认为成本也太高了,再说拿哪是车啊,纯粹是磨了。

网友(2011-02-24):
所谓的氮化錋就是我们说的CBN,其特性就是硬而脆,受外力冲击而易碎。 温度越高硬度越高。所以我们现在的CBN刀片都是冲压然后研磨的,。所以我认为激光可能是比较靠谱的(没听说过加工)

网友:
螺纹磨加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