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焊接,还是先调质?

楼主(2010-08-21):
俺有个问题,就是一根3m多长的轴,中间部分用45#无缝钢管外径76x8,两端焊接45#轴头外径70(过盈配合部分100mm),此轴传递扭矩,也承担着很大的弯矩。通过计算表明,空心轴和轴头的安全系数都为1.7。
俺想对此轴进行调质处理。现在不明白的是:先焊接,再调质(焊接处在调质过程中容易开裂)。另一种工艺就是先将无缝钢管和轴头调质,然后焊接,再对焊接处作退火处理(焊接处硬度下降,是否强度下降,因为轴不是太粗)。
请高手指教,你们这样的情况是怎么做的呢?

网友:
第二种工艺比较完善。。。。。。。。

网友:
焊接处强度明显降低,为什么先焊接后调质容易裂?没听说过啊!

网友(点评):
调质的工艺是先淬火啊, 淬火时焊接处容易裂

网友:
第二种方法较好,社区里有过同样问题的帖子!

楼主:
楼上能给个链接吗?关于这种情况的!

网友:
先焊接,再调质----轴头上要有通气孔,要不然管子中的封闭空气在加热/淬火过程中澎涨而引起变形

推荐
先调质,然后焊接
建议
管子两端径向钻孔,与轴头塞焊+焊接
或轴头与管子键联接+焊接

[讨论]焊接件热处理
http://bbs.cmiw.cn/viewthread.ph ... B%C8%FD%BD%C5%C3%A8

探讨---热处理对焊缝质量有何影响?
http://bbs.cmiw.cn/viewthread.ph ... B%C8%FD%BD%C5%C3%A8

楼主:
非常感谢,受益匪浅!

网友:
我也觉得第二种方法比较好

网友:
显然,第二种完善些,只是多了一道工艺。

网友(2010-11-26):
第二个工艺相对比第一个麻烦些.

网友(2011-04-28):
以我的经验,选择第二种,相对第一种好些!

网友(2011-08-01):
从没有再发新帖的事实看,第二种方案是可行的

网友:
今天又长见识啦,大家真好

网友:
我也来顶顶。
楼主说说最后怎么处理的?

网友:
第二个工艺相对更加稳定……

网友:
算了解了个大概。

网友:
学习。。。。。了,GR12怎么淬火,做把刀,外硬内韧

网友A:
楼主是不是已经不来了?应该给一个结果啊!
我以为工艺和设计这个时候需要互相配合一下了,两种工艺对产品影响比较一下,退火和调质的工艺一个也可以研究试验的,

楼主(2011-09-05):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不是已经不来了?应该给一个结果啊!
我以为工艺和设计这个时候需要互相配合一下了,两种工艺对产品 ...

最后采取地是先调质,后焊接的工艺,过盈联结,变形量不大,都在允许范围内,感谢大家的关注!

网友(点评):
做事就应该有始有终!谢谢楼主!

网友:
焊接以后,还需退火处理,否则会有变形。

网友:
先焊接再调质,这样比较好。 因为调质后可焊性能较难。

网友:
同意22楼观点,先焊接后调质好。

而且,先调质、后焊接并没有保证强度一致。

网友:
这些前辈真是大公无私啊,受教~~

网友(2011-12-28):
同意楼上诸位大侠,先调质在焊接

网友:
支持第二种方法,但是应该轴孔与端头不能光孔连接,应该设置一些键槽之类定位结构。

网友:
我建议先焊接再调质,焊接处要倒坡口。其实不用过盈配合,用螺纹联接更好。

网友:
先焊接, 焊接做焊接工艺, 焊后调质

网友:
先焊接,然后热处理,最后上长车床加工不行吗?

网友:
第二种工艺好一点

网友(2012-02-01):
学习了 ,受益匪浅!

网友(2012-08-07):
我们公司做过类似的辊子,采取的工艺是先焊接,调质后进行加工,效果还不错。

网友:
当然是第二的工艺好,焊接处在热处理时是很不稳定的。调质后很容易出现断裂。

网友:
当然是先焊接后调质了,不然热处理就没有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