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动机装配生产线技术资料需求

楼主(2010-08-21):
一条完整的发动机装配生产线需要有哪些技术要求,考虑哪些方面?提供一下这方面的资料谢谢!

网友:
首先是看规模,确定规模以后确定节奏,即‘拍’,按拍确定有多少个‘位’,总体就有了,再玩两头,即零件库,与产品库,
小线用重力库,大线用自动库,可以用射频标签,产品库是线上试车下来的,可以用自动导航车,即‘AGV',

东西不复杂,也没有什么技术,关键是一步一步玩通了,就可以了,一般这个项目组5-8个家伙就可以了,有一个说了算的,都听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