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斜面上槽如何加工?

楼主(2010-08-21):
在一斜面上铣如下图所示的槽,但是车间工人加工好槽后发现图中画圈的尺寸却差了4-5mm,而且表面也不平整。在此请教一下各位大虾应如何加工这道槽。另外图中37.3这尺寸有必要标吗(车间里的说是画线用)?

网友:
这个图好像不是很完全嘛。。不过这个工件要么是图错了,要么是工人做错了,没理由差那么多吧。。

网友:
嗯,这个尺寸他们是为了省事罢了,如果他们划线还得在多几个基准,这个图纸尺寸没给全,高37.3,长在应该标注尺寸,如果把这俩点做出来,用直角尺,找出两点,就很轻松的画出这个槽的线。

楼主:
嗯,这个尺寸他们是为了省事罢了,如果他们划线还得在多几个基准,这个图纸尺寸没给全,高37.3,长在应该标 ...
引用 网友A:

    难道是传说中的沈阳田野大虾吗?按照大虾的意思是不是把槽口点的高度尺寸标出来更有得于划线呢?但是槽口点的高度尺寸都是带小数的,圆整后划线会不会严重影响加工精度。另外我想知道一下这种槽是应该如何加工的(主要保证斜面尺寸)。

这是我的图纸标注(尺寸值不一定按原图)

网友:
有小数,没有公差。对滴,划线只是个参考,不知道您的批量多大。用万能角度虎钳来装卡零件,先把外形都铣好其中包括5.09和9.78的尺寸,在用棒铣刀加工5.09的槽。 还有一种方法就是线切割加工,

网友:
工人错,工件没放对角度就加工槽。

网友:
加工出来的零件不符合图纸要求一定是工人的错

网友:
加工出来的零件不符合图纸要求一定是工人的错。
有必要标注37.3,如果不标37.3就要标注其它尺寸确定槽的位子。

网友:
37.3的尺寸在加工时是无法测量的,或者说没有简洁的方法测量。

网友:
就是线切割吧,如果不厚的话还是线切割直接了当

网友:
为何于工人操作加工,
当然有必要多标几个尺寸,
不过多标的测量尺寸和参照尺寸应该加上()

网友:
立铣床主轴头摆角度
锯片铣刀加工
平口钳装夹
应该可以的

网友:
加工中心 线切割。。。。。。。。。。。

网友:
线切割吧。或用棒铣刀加工5.09的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