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伺服驱动器问题---请教

楼主(2010-08-21):
我这几天遇到一个奇怪的问题:

我单位有一台在必能信定做的三轴超声波焊机(XYZ三轴),Z轴老是不正常。观察伺服驱动器液没有任何报警代码,机器运行当中老是Z轴向下冲撞或者是不动作,原点回不去。只有反复开机关机才能正常回原点.

我怀疑是编码器的故障。但是如果是编码器的故障的话,它不可能有时候能正常运行。

今天出现了个新的情况:Z轴冲撞后我再次回原点回到一半的时候三菱伺服驱动器(MR-E-40A-KH003)报警报警代码是24, 后来反复查线线路正常插拔各个接头后再重启正常了。

新手上路请各位高手不吝赐教,倍感激!

网友:
你们单位真有钱,买得起必能信的机。能否将工作过程详细的介绍一下?
三轴联动是带着工件自动送料吗?

网友:
你看看机械部分:滑到或导轨
是不是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