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开数车的时候被电打!

楼主(2010-08-21):
我开的数车不知道怎么的.它有时候机床内部有电,外面就没有。当我做的好好的就被电打....有时候就没有。连电工师傅也没查出...求救各位...

网友:
被电打的时候是不是鞋子是湿的,如果是那你看看零线接地是不是牢靠

网友:
是不是静电呀。跟电脑一样。有时候电人

网友:
注意安全,。。。。。。。。。。。。。。。

网友:
应该是静电.....................

网友:
这么吓人,那要注意了哦。

网友:
你看是不是刀架转的时候漏电啊,只有转的时候才放电, 我有经历过

网友:
接地线,数控机床必须的

网友:
你那里应该用的是变频控制的,一般来说要用专用马达,而且保护接地一定要做好,否则就要挨电了

网友:
注意观察下,是不是在换刀的过程中有露电的现象

网友:
这么危险...~~要注意安全啊 ...

网友:
试过。。地线没接好,吓死

网友:
觉的挺吓人的,操
!!!!!!!!111

网友:
我以前也遇到过,但不是每次碰机床都过电。
是不是地线没接好,我不清楚。但机床确实没打地脚。

网友:
电机漏电了,接上底线  呵呵注意安全

网友:
你那里应该用的是变频控制的,一般来说要用专用马达,而且保护接地一定要做好,否则就要挨电了 ,还有你脚下面有木板吗

网友:
接地线应该就没问题,灯都是安全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