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画弯管,打算用扫描来生成---请教

楼主(2010-08-21):
想画弯管,打算用扫描来生成,但路径是曲面上的曲线,想不出好办法,就画成了这个样子,哪位高人有好办法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你这个 管多大 啥材质
如果不是太硬的话
不在曲面上画也可以的
早似有个弯曲的,功能,你找找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弯曲的功能,不知道啊,能具体点吗?谢谢

网友:
只需画出一半就好了,其余的加工时会考虑到。标出大圆尺寸,加工方会处理的,,

网友:
3D草图,抽取,或者用钢构

网友:
我不知楼主要求的效果是怎样的,
看这个曲线都是重复的折弯,干脆用阵列得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觉得阵列是不行的,因为画出一段直的,阵列后事一条条直线段,不是一个实体的,这样是不能阵列的吧

网友(2010-10-20):
简单的很!直接在平面上扫描出弯管,然后折弯360°就行了 没必要用曲面

网友:
用扫描先做,再阵列应该可以。不行用3D草图,或者用钢构也可以吧。

网友:
不知道楼主是不是要这样的画法!

网友:
楼上哥们做法是错的~
间距不等!!!

网友(2011-06-24):
回复 网友C:

这个方法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2013-07-11):
折弯是个好办法

网友:
好像没明白楼主要表达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