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CAD三维怎么转到SW里面呀!求助

楼主(2010-08-21):
谁知道CAD三维怎么转到SW里面呀!谢谢了,那位大哥知道!

网友(2010-10-22):
我也想知道,求哪位高人帮帮我们,这个很有用的。网上也查不到呀。

网友:
我只知道SW转换CAD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建议你这个问题到职业技术交流里面可以找的,还有你可以进这个群里面,里面都是高手,他们会教你的79452397

网友:
先用autocad输出成ACIS(*.sat)格式,然后用SW直接打开这个格式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