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8汽油机维修问题

楼主(2010-08-22):
一台重庆产国产168汽油机,怠速正常,不死火,到了高速的时候,消音器打炮,前且发出“突突突”的声音,检查过气门间隙,密封等。都正常,后来更换过化油器,情况有好转,就是老感觉油门上去了,转速不上去,为何,请高手门赐教,新手

网友:
是不是曲轴和飞轮错位了,检查一下键! 空滤器滤芯也看一下

网友:
放炮是点火晚了。

分电器上,有个真空提前阀-------随着转速变化来改变提前角的,看看这个阀是否灵敏吧。

网友:
请检查化油器的供油过浓造成的,还有火花塞请检查一下

网友:
如果还是没有很好的改善,请检查正时齿轮的角度是否正确,

网友:
汽油机回火一般来说是化油器太浓或者点火正时不对,但是楼主说高速上不去应该是点火正时的问题,试试启动有没有反弹,有的话就可以肯定是的!

楼主:
曲轴和飞轮没有安装错误,已经反复检查过,点火正时也对过,,,也没反弹,感觉这种现象是不是化油哭供油太浓的原因,不知大伙对于化油哭的混合比是咋调整的/

网友:
点火器看一下, 你还有其他厂家的发动机没有?

网友:
机器是新的?还是旧的?

网友(2010-10-16):
应该是点火时间的问题。

网友:
楼主问题解决没有啊?  我也遇到类似情况!

网友:
怎样解决的呀,我也在困惑中

网友(2010-12-04):
气门间隙有问题.........

网友(2011-06-07):
先把调速器调整好,再就是化油器和火花塞的问题,更换后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