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车端面,快到中心的时候出现一个5mm宽 ∮30的环---请教

楼主(2010-08-22):
最近这几天发现的问题
数控车车端面的时候,快到中心的时候就出现一个5mm宽∮30的环,在360号水磨砂纸上一推就蛮明显
达不到加工要求,
就是这几天换了个刀架和加工路线
问题就出来了
数控是凯恩帝的线轨滑台,广州980系统,机床没有半年
现在做出来的东西达不到客户要求
请大家帮忙啊!
最近赶任务在!!!!!!!!!!!!!!!

楼主:
补充一点
快加工到那个环的时候可以听到滑台有明显的异常声音
转速用线速度
恒速也是一样
试过

网友:
你可以试试从中心往外拉刀,效果应该好点

楼主:
回复 网友A:

    考虑加工节拍啊

楼主:
今天把线轨的滚珠都拆开洗了
里面蛮多铁削
但是装上去还是没有解决问题啊!

网友:
丝杆是否颈向跳动(或只在局部)?

网友:
刀尖中心比主轴轴线低了约2.5mm。想办法调整车刀高度即可!

网友:
回复 网友B:

    嘿嘿,对你的这项说明,很感兴趣,可否详细说明?

网友:
楼主,三年前我们进的三台机床有二台有这个问题,即使用手动拉刀,也能看到刀与平面有起伏般的接触,造成圆环状,我们在做稍大一点的平面时,都得用恒线速从中心往外拉刀,才能搞定,机修搞了几次,说是没办法,让我们先用着,等到楔铁与拖板磨合一段时间再说,靠,又被蒙了%%
PS:我们是好几个圈圈,不是一个

网友(2010-10-18):
回复 网友B:

    ~~~~~不会吧??2.5mm很明显就看出来了~而且底这么多肯定车不掉圆心

网友:
应该是刀具中心高度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