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PT 螺纹攻丝 深度---请教

楼主(2010-08-22):
加工NPT 1/8 锥管螺纹

1.螺纹底孔加工成直的,还是加工成锥的好?(铸铁件HT250)
2.如果底孔加工成直的,底孔尺寸如何确定,是按手册上的小径尺寸吗(8.7mm)?
3.攻丝深度是多少,如何测量?

请教高手指点 谢谢?

网友:
对呀,按小径加工,分两次攻丝,深度只要保证底孔就好保证了

网友:
最近正在加工ZG的管螺纹,不知道NPT是什么规格的。

网友:
NPT 是 National (American) Pipe Thread 的缩写,属於美国标准的 60 度锥管螺纹,用於北美地区.国家标准可查阅 GB/T12716-1991。

网友:
顶一下,是个好的问题?

网友:
NPT螺纹加工 这个问题好啊期待高人解决

网友:
这个需要在实际加工中去测量,调整。
最近我一直在加工ZG1/4和ZG1/8的孔,国产丝攻(上工)和日本富士加长的丝攻,它们的螺纹都有所不同,国产的比较标准,而富士的会比国产的长一些。
根据这几天来的加工,一般上攻的ZG1/4的底孔11.5,深度攻下去16就可以控制下偏差,日本富士的ZG1/4的深度攻下去20就可以控制下偏差。
底孔直径要根据你的材料去觉得。手册中的并不一定合适,还有就是要多问问老师傅,他们在以往加工中是怎么样的

网友:
先支持一下,等待高人解答...

网友(2015-07-17):
这个问题原来也困扰了我好久,经过我自己查机械设计手册,到现场观察,测量,最终得到的结论是,NPT螺纹的底孔,一般按手册中小径打直孔,底孔深度按手册中的最小钻孔深度来,攻丝的时候,根据理论上的尺寸要把丝锥全部攻入才能到基准面,但是我们一般攻到丝锥剩两三丝,做出来的都能用。

网友:
管螺纹好像有标准的旋合长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