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厂准备买个液压卡盘的数控车---请教

楼主(2010-08-22):
我们厂准备买个液压卡盘的数控车,我在网上查了下,有中空液压卡盘,和中实液压卡盘,,中实液压卡盘,我在以前的厂里用过,看过,里面有一个连接杆,,通过回转油缸,一连接杆的运动,实现夹紧,
但是中空的液压卡盘,主轴孔中间没有连接杆,只有两个铜管,,那这种液压卡盘的工作原理是什么,,,中空和中实的哪种好呢??

楼主:
没有人知道??大虾都哪去了

网友:
和中实的工作原理一样,只不过拉杆变成了拉管,
我们用的都是中空的。哈斯的车床

网友:
原理是一样的啊,如果你有机会拆开看一下就知道了。 不过没什么事不要乱拆,免得安装的不好影响精度了。呵呵
中实的因为不需要考虑通料,所以在回转油缸和卡盘之间传递动力的就直接用了实心的杆,所以直径也不需要很大;中空的需要通过棒料,就把传递动力的杆选大点,并改成空心的了,单边壁厚一般都在6mm以上。

楼主:
不是这个意思,。看清楚我说的,是主轴里同只有两上铜管,别的没有,铜管是不能拉动的!http://www.czbut.com/about.asp?action=view&id=60,这个网址上有介绍 ,各位 看看

网友:
两个差不多了。一个孔大点一个孔小点。都一样

网友:
看你用在什么样的场合
中空的要贵点啦
我司前几天会来的
中空的
自己弄的拉杆和工装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不把这个链接贴出来,我还以为你说的是传统的液压卡盘哦。

你说的这种应该是比较新颖的安装形式,我在几年前有见过类似的。当时看到的就只有一个液压卡盘安装在主轴上,卡盘正下方连接两根铜管作进油和出油用,连尾部的连接都没有,当时介绍说是台湾过来的产品,但是好像有转速限制,不能超过2000rpm,这在普通车床改造中还是比较合适的,但是用在转速高点的车床上就比较勉强了。 他们另外也有气动卡盘,结构也差不多,我估计就是靠气或液压油在卡盘体内腔驱动卡盘的底爪运动来实现夹紧和松开的动作吧。 不过内部机构就没有研究了。

楼主:
还有谁见无过,在一般的加工中2000,足够了,我们正常在1200以下,没超过1200

网友:
中空的可以通过棒料,中实的不行,你说的那种是卡盘内部有个油缸或气缸,卡盘内部的直接运动,传统中空都是由主轴后面的旋转油缸来实现的,主轴中心通过一条拉管来带动卡盘。

网友:
楼主讲的是比优特的气动卡盘。这种卡盘内置气缸,主轴孔内有两根气管,尾端有导气接头。朋友买过一台不是太理想,还是液压卡盘夹持力大、耐用。中实价低、中空价高;前者用拉杆,后者用拉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