砂轮侧面磨削问题---请教

楼主(2010-08-23):
由于机床运动功能所限,现在用金刚石砂轮的侧面进行磨削,被加工材料是硬质合金,砂轮磨损很快,进给速度和主轴转速应该怎样设置比较合理呢,请问各位高手是否有好的解决方法?

网友:
根据我看过砂轮的资料上来看,砂轮的侧面,是不允许用来磨削的,

网友:
要看砂轮直径是多少

一般磨削的线速度要达到30米/S左右才有好的磨削效果

楼主:
只要砂轮主轴的轴承能够承受轴向压力、砂轮硬度够大、砂轮厚度大,侧面磨削是可以实现的,就是每次砂轮修整量会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