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铸铁上加工T型槽 ,刀具如何选择----请教

楼主(2010-08-23):
请教在铸铁上加工T型槽
刀具如何选择
是一次加工到位,还是各个面分别加工

网友A:
刨床加工的话要三把刀,先挖直槽,再挖左右两边槽。铣床加工的话两把刀,也是现开直槽再用T型刀铣横槽。。。。。。。。

楼主:
用立铣刀开直槽 T型刀铣横槽
是刀具尺寸按槽宽选择,一刀到位
还是先粗加工,再各个面分别加工

网友:
同意楼上说法。。。。。。。。。。。。

网友:
用立铣刀开直槽 T型刀铣横槽
是刀具尺寸按槽宽选择,一刀到位
还是先粗加工,再各个面分别加工
引用 网友B:

    那得看实际情况了,槽的大小、尺寸精度还有你的设备情况决定你的加工工艺。

楼主(2012-07-16):
有高效率的方法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刨床加工的话要三把刀,先挖直槽,再挖左右两边槽。铣床加工的话两把刀,也是现开直槽再用T型刀铣横槽。。。 ...

刨床怎么挖两边槽啊,不是很懂……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刨床怎么挖两边槽啊,不是很懂……

能刨,选好刀具,要通槽,但我们还是先用刨床或者铣床先加工中间槽,然后用T型刀洗一下两边槽

网友:
先刨床切直槽,然后用左右成型刀挖, 然后倒角即可完成。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刨床怎么挖两边槽啊,不是很懂……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明白,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