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机床是否适合24小时运转?

楼主(2010-08-23):
以前听说机床不宜24小时运转,可能是需要“休息”;现在又听说比较先进的数控设备(能够自动润滑和自动冷却)宜24小时运转,即设备一旦开启,如无故障,不宜随便停机。不知道谁说的对,理由是什么?请社区大侠发表看法。

网友:
应该可以24H工作的,看工厂的生产安排的

网友:
可以,现在数控设备一般是自动润滑的。机床运行一段时间后,温度等都进入相对稳定状态。只要没有松动及润滑不畅,24小时工作没关系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大侠的热心指导。

网友:
去到小日本的厂,看到他们总是这样,人倒班,机器不停。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中间休息的目的是什么?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日本本土工厂还是在中国的工厂?

楼主:
咨询了一下机床厂家人员,说他们的设备可以24小时运转,但是建议有条件还是每天让机床"适当休息"一下.问他为什么需要"休息",他也说不清楚,就说人需要休息,机械也需要休息.
谁知道为什么机械也需要"休息"?

网友:
是这样的,我们厂里面的加工中心是两班倒,人停机器不停!这样才有效益嘛!

网友:
回复 网友D:

    是在中国境内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在中国,机床24小时生产太普遍了,不知道德国(本土)怎样?

网友:
能热平衡不再升温 为什么不能连续运转??

网友:
的确是机床启动以后不宜停机,有些机床启动还要求热机呢,没热好直接就不让你加工。要的就是稳定后的工作状态。但也的确对机床要求比较高,尤其是无人值守的。

网友:
对,一般都是热平衡以后在加工,比如硬盘上的零件就是这样。

网友:
好的机床都有自诊断功能,长时间运转直到坚持不住了就会自动报警的.

楼主:
就是说能“热平衡”的设备,可以(而且最好)24小试运转,不需要“休息”?

网友:
图文详解数控机床!

网友:
是这样的,我们厂里面的机床有是后24,有时候12,偶尔一两次没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