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有哪位知道换网器液压系统的蓄能器器什么作用的?

楼主(2010-08-23):
各位大侠,早上好!有哪位做过换网器液压系统的,请指教一下:系统中的蓄能器有什么作用?谢谢

网友:
这个蓄能器我原先认为无非就是减少液压系统阀口开关闭时的冲击而已,后来想了一下,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对阀关闭时,阀前端的泄露起一个补充作用,可以使前端泄露的油有个补充。如果是一般的话,个人认为还是H型阀配液压锁比较喜欢用,省电还保压好。

网友:
双油缸同时动作时,蓄能器可补偿泵站的流量不足
当系统断电时,蓄能器可以为油缸提供动力输出

网友:
楼上这个还是比较靠谱的,由于没有参数所以不能确定蓄能器的功用,上午还在怀疑这问题。现在看这图应该是压力开关做电机启闭的发讯讯号,蓄能器做应急液压源。

网友:
双油缸同时动作时,蓄能器可补偿泵站的流量不足,
当系统断电时,蓄能器可以为油缸提供动力输出。
这是蓄能器一般的功用

楼主:
谢谢各位,我自己判断是用于快进快退,蓄能器是补充流量的,我觉得注塑机上的换网应该要快,不然料都凝固了。还请各位相互探讨,特别是接触过的发表一下见解,谢谢

网友:
有创意阿!                      !谢谢!

网友:
路过,下了就顶一下。我想应该是好东西

楼主:
客户刚给我发过来的图片,与原理有点不一样,电机4KW-4P,油泵8CC/r,蓄能器10L,油缸是125-400st.

网友:
来源: 作者: 点击:1143
蓄能器的作用是将液压系统中的压力油储存起来,在需要时又重新放出。其主要作用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作辅助电源

  某些液压系统的执行元件是间歇动作,总的工作时间很短,有些液压系统的执行元件虽然不是间歇动作,但在一个工作循环内(或一次行程内)速度差别很大。在这种系统中设置蓄能器后,即可采用一个功率较小的泵,以减小主传动的功率,使整个液压系统的尺寸小、重量轻、价格便宜。

作紧急动力源

  对某些系统要求当泵发生故障或停电(对执行元件的供油突然中断)时,执行元件应继续完成必要的动作。例如为了安全起见,液压缸的活塞杆必须内缩到缸内。在这种场合下,需要有适当容量的蓄能器作紧急动力源。

补充泄漏和保持恒压

  对于执行元件长时间不动作,而要保持恒定压力的系统,可用蓄能器来补偿泄漏,从而使压力恒定。

吸收液压冲击

  由于换向阀突然换向,液压泵突然停车,执行元件的运动突然停止,甚至人为的需要执行元件紧急制动等原因,都会使管路内的液体流动发生急剧变化,而产生冲击压力(油击)。虽然系统中设有安全阀,但仍然难免产生压力的短时剧增和冲击。这种冲击压力,往往引起系统中的仪表、元件和密封装置发生故障甚至损坏或者管道破裂,此外还会使系统产生明显的振动。若在控制阀或液压缸冲击源之前装设蓄能器,即可吸收和缓和这种冲击。

吸收脉动、降低噪声

  泵的脉动流量会引起压力脉动,使执行元件的运动速度不均匀,产生振动、噪声等。在泵的出口处并联一个反应灵敏而惯性小的蓄能器,即可吸收流量和压力的脉动,降低噪声。

网友:
稳压 应急压源 减小能量冲击引起的波动

楼主(2010-10-23):
谢谢各位大侠,这样一分析自己清楚多了,今后应用到了在和大家分享,谢谢

网友:
10楼介绍的很详细,学习了

网友:
楼主,也是造纸厂的?我们公司没有这机器,请你说明工作情况,是不是网的张紧器啊,我们都用气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