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螺纹能车吗?

楼主(2010-08-23):
螺距82要保证,齿的话有个大概形状就可以了8 E0 Q! o7 G0 Y& ]. K
材料紫铜

网友:
留个脚板,回头再来看

网友:
不容易,只能车吗

网友:
你那不是螺纹,只是一个螺旋线,相当于一个油槽,工作部分的尺寸也不是你所说的螺距,

网友:
一 起 等  高 人   …………

网友:
不叫螺纹了吧 ,能车,但不知有何用

网友:
紫铜电极.螺旋线..难道?

网友:
不是枪吧  怎么要20个字啊

网友:
有点难度,等待高人解决。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以加工,在铣床上加工!

网友:
油槽啊,只要有这个螺距就能干

网友:
我以前加工过类似件,铣出来的,你的还有矩形旋线,不太好弄。

网友:
用铣床算好差速比配好齿轮 因吃刀深度才0.45且又是紫铜材料较软 可以磨成型刀拉 试试估计能行 拉好一条后按分度方式转过N格后再拉第二条......

网友:
回复 楼主:

    用搓丝或滚丝机

网友:
应该可以车,貌似也可以铣,我觉得好像也不应该叫螺纹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可以啊,换挂龙,像车多头螺纹,量大可以滚

网友(2010-09-22):
你这个很好加工,车,铣都可以,不过我感觉还是车的效率高点,我做过!

网友:
能车,要不上数控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