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钢线切割---请教

楼主(2010-08-23):
一不锈钢材料,正确的加工工艺应该是先打孔再割间槽。
现在线切割把间槽割好了,要在间槽的垂直面上打孔。
现在的办法是割块小方块正好填补间槽,再打孔。
请问,除了这个办法还有其它吗?

网友:
我不晓得,自己努力吧

网友:
一不锈钢材料,正确的加工工艺应该是先打孔再割间槽。
现在线切割把间槽割好了,要在间槽的垂直面上打孔。 ...
引用 网友A:

    用氬弧焊回去啊---

网友(2010-11-17):
直接用线切割把孔割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