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轧钢板的表面粗糙度---请教

楼主(2010-08-23):
近日出了一张图纸(工字型),为3组件焊接件。两安装面表面粗糙度要求1.6,其余次要面.孔.螺牙,粗糙度一并用其余12.5表示.板厚18

我想的工艺是下料(20厚) ---焊接---铣(外形和高度尺寸)---钳(钻孔攻牙)---磨.
可是我到车间一看,我们的工艺是
                              下料(20厚)---铣(外形或板厚度方向二个面)---焊接---铣 (高度方向)---钳---磨.
这样做不是很浪费吗?
究其原因:
          对热扎板出厂时的表面粗糙度概定不准.
          我认为20厚的热轧板出厂时表面粗糙度已达到12.5,就无须再加工(次要面)
          工艺人员认为:图纸既然要求次要面为12.5,就是各面子要加工了,那就用20厚的板铣了,次要面也是要加工.
查了一下网上资料及相关手册,对热轧板供货状况下的表面粗糙度皆不是很明了.国家有这方面的标准要求吗?热轧板出厂时其表面粗糙度一般又是多少?
       请方家指点.谢谢

网友:
做出来就好,管的多不好。为保证安装面,基准面都要加工。

网友:
做出来就好,管的多不好。为保证安装面,基准面都要加工。
引用 网友A:

    赞成,为节约成本而忽略尺寸那是不行滴

网友:
搞不懂

我想热轧钢表面杂质多,铣下好呀。

图纸要求加工的,肯定要加工。

楼主:
谢谢关注。可是我是不清楚热轧板的表面粗糙度是多少,国家有相关的标准吗?

网友:
不用查资料,去现场看一眼就晓得了。

楼主:
眼看,也是部份人的经验呀,

网友:
这是一个机加常识问题,如材料表面不需要加工,那粗糙度符号有一个不加工符号,只要有要求,不管是50、25,还是12.5都得加工。至于钢板的表面粗糙度,就如热轧钢棒的表面粗糙度一样,没什么标准,厂家只控制表面尺寸。

网友(2018-09-06):
以前在钢厂待过,热轧型材表面除非有供货需求,否则没有再加工的,出来什么样就是什么样